STM32F407代码空间限制问题

楼主(2022-12-20):
   STM32F407ZET6,MDK编译的代码发现超过110K后,烧写正常,但是运行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调戏调戏啦

网友:
把编译器 堆栈空间调大

网友:
因为你程序有错误

网友:
我500多K的程序都正常工作

网友:
main初始化完成后就串口输出点信息,
是不是就能一步步查到死亡地点了?

网友:
自身代码的问题,100多K很常见了,可以跟踪一下或者一部分一部分增加上来。

网友:
没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