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C2226这类的芯片是否适合常见的42步进电机?

楼主(2022-12-21):
目前见到的2226 2209的芯片,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是给打印机使用的, 我看这个参数2226能到2A, 29V, 按道理一般工控常见的42步进电机也是可以使用的吧.
我实际打了一个样板, 来比较2226和TB67S109AFNAG, 12V 1A驱动一个1.5A的42步进电机, 设置32细分, 貌似也没宣传的那么好, 二者的噪音都不小, 扭矩控制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这个芯片不合适,还是我用的方式不对呢?

网友A:
集成芯片还要啥自行车,噪音也和加减速曲线算法有关的,这种驱动芯片做好散热可以工业使用

网友B:
脉冲控制还是S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芯片还要啥自行车,噪音也和加减速曲线算法有关的,这种驱动芯片做好散热可以工业使用 ...

正在继续测试, 看说明和别人的用法, 不需要关注曲线问题, 芯片自己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控制还是SPI

没有使用串口, 直接IO控制,

楼主:
实际测试了一下, 这个芯片总体来说还是比TB67S109的噪音效果好不少. 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芯片的spr引脚需要根据实际电机的速度进行切换. 低速的时候使用低速模式, 高速的时候使用高速模式.
这样高低速噪音都是比较小的, 不合适的模式会导致噪音巨大, 甚至停转.
目前的测试都是空载测试的, 后期还有带载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测试了一下, 这个芯片总体来说还是比TB67S109的噪音效果好不少. 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芯片的spr引脚需 ...

TB67S109这个qfn芯片才10元不到,我目前已经批量出货了几十k了,这个芯片唯一的缺点就是,小封装热量压不住,虽然数据手册说了最大4A,但是实测带了超大撒热片,2A基本已经极限了,超过这个电流芯片会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