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专业版的私人工程公开?

楼主(2022-12-21):
我的想法时大家随便看, 也可以修改, 但是别改的到时候我自己想用的时候找不到原来的版本. 也不想在这上面费太多的脑筋去研究.
所以应该怎么设置, 才能将自己专业版的私有工程公开出来呢?

网友A:
你需要的是git,版本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是git,版本管理?

不需要, 在那个EDA里面, 我自己画的板子, 别人拿去看看或者修改自己用, 都可以, 只要是别把我画的原版搞没了就行. 我都不知道他这个开源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 在那个EDA里面, 我自己画的板子, 别人拿去看看或者修改自己用, 都可以, 只要是别把我画的原版搞 ...

局域网共享,给只读权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局域网共享,给只读权限。

楼主是想把自己工程对所有eda用户公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把自己工程对所有eda用户公开。

格局大了。

网友:
搞个webdv服务,共享为只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格局大了。

是的, 就是嘉立创的那个eda嘛, 不是有开源的工程嘛, 我也想公开一个而已.

网友E:
git就是干这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git就是干这事的。

简单研究了一下, 已经搞定了, 现在各种东西功能太多, 想要用起来,, 就得学习, 痛苦...

https://oshwhub.com/lc_eda/step_2022-12-07_09-30-50

就是测试了一下TMC2226驱动42的步进电机, 和TB67S109做了对比, 貌似噪音和驱动效果上, 没啥明显的改善, 不知道是自己哪里搞的不对.
TMC2226芯片好像基本上都是用来驱动打印头, 可能不太适合42这种大电机.

网友E:
TMC2226的StealthChop2模式可以做到完全静音,StallGuard4可以检测堵转,还可以通过串口调参,这些功能都是TB67S109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TMC2226的StealthChop2模式可以做到完全静音,StallGuard4可以检测堵转,还可以通过串口调参,这些功能都是 ...

实际测试了一下, 12V 1A 8细分情况下驱动42 1.8度电机空转
180转以下的时候, 使用StealthChop2模式效果会不错, 噪音很小, 转速到60的时候, 依然很小, 此时TB67S109的芯片噪音就很大了.
180转以上的时候, TMC2226和TB67S109的芯片噪音效果差不多,  但是TMC2226的芯片需要切换到SpreadCycle模式才好, 不然转速再增加, 噪音会变得很大.
总体看来低速很有优势. 不过没带负载, 要过段时间才有机会测试带负载的情况了. 如果TMC2226不需要处理加减速也能不失步的话, 那确实是很N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