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频大功率的正弦波逆变器吗?

楼主(2022-12-21):
频率在100K左右。
功率在2000W左右。
输出为比较好的正弦波。
输出电压在功率满足的情况下越高越好。

在淘宝上搜索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网友A:
这么高的频率你要干什么? pwm的频率都没有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频率你要干什么? pwm的频率都没有这么快

产生高压  10000V以上  工频的话变压器体积太大了

网友:
H桥,LC谐振。

网友:
目标是高压,直接找高压电源不就行了

网友B:
用变频器+工频升压变压器,之前搞过,效果不错,体积不是很大,重量20Kg以内应该能搞定

网友:
就是,用变压器不就完了,体积大一点很保险很成熟很简单。现在一些人一提到工频变压器就躲闪整天想折腾dcdc, 并且认为用dcdc对线性稳压是降维打击,我完全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变频器+工频升压变压器,之前搞过,效果不错,体积不是很大,重量20Kg以内应该能搞定 ...

20KG还是挺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KG还是挺重的。

搜一下易屹晶微电子,有成熟的方案。EG8010

网友D:
100K正弦波  你的负载是什么?  纯阻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K正弦波  你的负载是什么?  纯阻性负载?

用变压器升高压,如果是工频的话变压器的体积重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一下易屹晶微电子,有成熟的方案。EG8010

打电话问了一下 他们家都是工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K正弦波  你的负载是什么?  纯阻性负载?

就是想单纯的把频率升高,可以把升压变压器的体积重量做小一点,100K做不到的话,频率低一些也可以,但是不能是工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