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或者得到步进电机最大输出功率?

楼主(2022-12-21):
如题,很少有人提到步进电机最大输出功率,这不,想得到最佳减速比,充分挖掘步进电机的潜力,步进电机能用小的不用大的,步进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怎么计算或者得到呢?

网友A:
开环步进效率非常低,功率输出并不线性,与转速、负荷角有非线性关系。测试输出功率可以使用动态扭矩测试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环步进效率非常低,功率输出并不线性,与转速、负荷角有非线性关系。测试输出功率可以使用动态扭矩测试仪 ...

那个很智能的TMC系列的驱动芯片, 我看是具备了很多独特的驱动功能, 会不会在电机运行的过程中, 更好的控制驱动的波形, 从而实现更好的功率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很智能的TMC系列的驱动芯片, 我看是具备了很多独特的驱动功能, 会不会在电机运行的过程中, 更好的控 ...

TMC算是把开环步进玩得最溜的,其内部通过等效激励电压和测量到的相电流来估算负荷角,作为失步检测,动态调整峰值电流。但开环步进始始终在变负荷,大动态响应上,有先天的劣势。要解决,只能是加个编码器伺服化驱动,但其等效极对数太多,要恒扭矩上高转速,电流频率太高,电流不容易上去,只能使用高压驱动。但,既然编码器都加上了,何不直接使用BLDC,PMSM正正经经的做个FOC呢

网友C(2023-12-25):
引用 网友A:
TMC算是把开环步进玩得最溜的,其内部通过等效激励电压和测量到的相电流来估算负荷角,作为失步检测,动 ...

我用TMC5160做的驱动器,和鸣志比差好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TMC5160做的驱动器,和鸣志比差好多

开环和开环比吗? 差在什么地方? 步进说它很简单让它转起来确实简单,要做好说它复杂其实也能挺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环和开环比吗? 差在什么地方? 步进说它很简单让它转起来确实简单,要做好说它复杂其实也能挺复杂 ...

开环和开环比较,主要是速度上不去。鸣志可以转到4500RPM,我的TMC5160只能800左右。电流波形过零处明显停了一段时间。

网友:
实际使用速度是不会用的那么高,只是这个电流波形我觉得很不正常。我测试鸣志的到4000RPM的时候,电流还是正弦的样子。

网友A:
这个波形明显是不对的,应该是器件参数或布线有问题,TMC不背这个锅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明显是不对的,应该是器件参数或布线有问题,TMC不背这个锅哦,哈哈 ...

大佬,能否指点下从哪些地方排查原因?搞了好久了,没有解决这个电流波形问题。

网友A:
看波形过零部分有问题,估计可能是电流采样问题

网友:
布线?你手上有做好的板子不?买一个对比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过零部分有问题,估计可能是电流采样问题

以下是我的PCB 3D图,麻烦看看是否有严重问题

网友A:
晕。。。。您这个PCB,采样电阻布线肯定有问题啊,电流采样的两根线要在采样电阻的焊盘直接引出,不能在覆铜引出啊。

网友A:
另外,这个布线,MOSFET驱动追求了器件整齐排列,而忽视了电流路径以及关键布线尽量短的原则。当然,这个不是您波形剧烈畸变的关键点,但有不少影响

网友:
PCB惨不忍睹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您这个PCB,采样电阻布线肯定有问题啊,电流采样的两根线要在采样电阻的焊盘直接引出,不能在覆 ...

改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布线,MOSFET驱动追求了器件整齐排列,而忽视了电流路径以及关键布线尽量短的原则。当然,这个不 ...

是MOFET的栅级驱动线太长?

网友:
大佬,麻烦帮忙看下,采样电阻按你说的方式改一下,同时把TMC5160往左边移动了一些,让MOSFET栅极线尽可能的短一些.还有哪些地方须要优化?

网友:
今天刚好也和同事讨论了功率计算问题,用相电阻乘以电流的平方再乘以2,电流是驱动器拨码设有效值电流,乘以2是两相

网友:
在昨天傍晚的基础上删除了两个固定孔,让电流检测电阻的线尽量短一些。现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