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带触摸按钮的pcb,请大家指导下,谢谢

楼主(2022-12-21):
如图所示,触摸盘上装弹簧,然后顶到面板上。
装弹簧处要不要做阻焊(绿油)?

网友A:
没必要这么夸张吧,就只需要弹簧焊盘和mcu中间串1K以内的电阻即可,不需要很大的焊盘,反而可能会有干扰;
话说你用的什么芯片??
ESP3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这么夸张吧,就只需要弹簧焊盘和mcu中间串1K以内的电阻即可,不需要很大的焊盘,反而可能会有干扰;

谢谢,沁恒的ch579

焊盘直径10mm

网友B:
最好用地线屏蔽一下,其它基本没事

网友C:
这芯片 同时跑USB+ETH 内存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地线屏蔽一下,其它基本没事

最好用地线屏蔽一下——是指铺铜(GND)吧?担心铺铜搞得不好,反而扰乱触摸信号的分布电容
说到底还是水平有限,对这些小信号理解不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 同时跑USB+ETH 内存够用吗。?

没有同时用这两个功能,我用的ETH也是低数据量

我看了编译后的代码:ETH+USB HID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用地线屏蔽一下——是指铺铜(GND)吧?担心铺铜搞得不好,反而扰乱触摸信号的分布电容
说到底 ...

用地线包裹或分隔触摸线,防止相互间的干扰

网友D:
这个地方不是应该用正常尺寸的焊盘就可以了吗?真正的触摸按键在面板上面/弹簧的另一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地方不是应该用正常尺寸的焊盘就可以了吗?真正的触摸按键在面板上面/弹簧的另一端。 ...

是的,已经改过来了
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