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PI设计的反激开关电源,芯片发烫

楼主(2022-12-22):
用PI Expert Online设计的18W电源。实物做出来,芯片发烫,变压器发热。
这图,PI显示是设计通过了的。
做实物时,把上图去掉了一个1uF电容和扼流圈。体积放不下了。我看别人的电路也没有。但别人的能工作。我做的这个电路,芯片发烫,只要是上电,几W负载就让芯片很烫。负载功率越大,芯片越烫,最后 烫到芯片停止工作。断电晾凉后,还能干活。变压器不烫,温热的感觉。

变压器是定做的,74T:7T
设计要求:磁芯:EI22 (PC40EI22/19/6-Z),3F35,开气隙,使ALG为186 nH/T²
实际做出来,我看磁芯是 EE22。材料未知。

对照PI Expert Online的设计结果,对变压器测量,结果有点出入:
   额定初级电感量 设计值是 1144µH,测量值是 1038µH,   误差 -9.2%
   最大初级漏感     设计值是 34.31µH,测量值是40.418µH,误差 17.8%    <---
   初级电感量容差 ±12.0%

网友A:
感觉pi的芯片在无辅助绕组电源的情况下,功率大了芯片就烫的厉害,最好加入辅助绕组测试下

网友B:
D5这里有问题。278手册里面D5确实是4007,但是人家有个1K的R1防止过高的反向电流和高频开关漏电流(4007不是高频二极管),你的呢?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D5和VR1温度偏高吧。电感误差影响不大,你日常用的低频功率电感还有30%的偏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5这里有问题。278手册里面D5确实是4007,但是人家有个1K的R1防止过高的反向电流和高频开关漏电流(4007不 ...

1楼这个电路也是PI提供的。4007和160VTVS确实也在发烫。

网友C:
吸收部分调整吧,可能无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pi的芯片在无辅助绕组电源的情况下,功率大了芯片就烫的厉害,最好加入辅助绕组测试下 ...

重新买TNY280了,是否比TNY278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收部分调整吧,可能无效果

怎样调整?

另外,芯片 TNY278PN是否有假的?发现公司采购是从一个供货商那里采购的。

看PDF感觉:TNY274~280,是可以PIN2PIN的,但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功率。

现在,让采购从比较可信点的地方再买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调整?

另外,芯片 TNY278PN是否有假的?发现公司采购是从一个供货商那里采购的。

那个软件选RCD吸收,在实测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1楼这个电路也是PI提供的。4007和160VTVS确实也在发烫。

你仿真提到200khz。。另外看一下仿真器是不是理想二极管。。4007最大几百hz。

网友D:
18w电源,可以考虑抄一个成品。应该很多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w电源,可以考虑抄一个成品。应该很多现成的

哪里能搜到?
之前搜到过一个,某芯片官方提供的,结果也是漏洞太多,主要是变压器的设计文件就不对。硬着头皮做出来,上电就炸。

网友:
TVS管耐压太低,需要200V的,(12+0.7)/7*74=134V   随便有点漏感,就超160V了。

网友:
OB ,BP, IW,SY,MPS可以看看。

网友E:
试了一下,设计不通过啊,你是不是无视了下面的红色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一下,设计不通过啊,你是不是无视了下面的红色警告?

不是,
设计是通过的。
网页版结果和离线版的好像还不太一样。
我是玩的网页版。右上角是显示设计通过的绿色标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设计是通过的。
网页版结果和离线版的好像还不太一样。

试一下桌面版,我用桌面版做过几个,没失败过。

网友F:
EI22拿来做18瓦的电源?国产磁性材料我是不敢,一般都是磁矫顽力矩太弱,磁化与退磁曲线不是很好,容易磁饱和,建议用EI25-30左右的磁芯来做 线径稍微粗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EI22拿来做18瓦的电源?国产磁性材料我是不敢,一般都是磁矫顽力矩太弱,磁化与退磁曲线不是很好,容易磁饱 ...

别人用EE22做批量成品已经做到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别人用EE22做批量成品已经做到了。

你得看他用得哪家的磁芯 。上面那位说的没错,而且国产磁芯的离散性很大的,如果变压器设计比较极端,要量产还是选TD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得看他用得哪家的磁芯 。上面那位说的没错,而且国产磁芯的离散性很大的,如果变压器设计比较极 ...

PI Expert Online的设计指导 和 对变压器测量,也相差不是太多
   设计要求,初级电感量容差 ±12.0%

   额定初级电感量 设计值是 1144µH,测量值是 1038µH,   误差 -9.2%
   最大初级漏感     设计值是 34.31µH,测量值是40.418µH,误差 17.8%    <--- 这个参数稍微大了点

楼上也说过,这个磁芯误差大点也没关系。

楼主:
同一个公司怎么两种图标,不同的丝印方式?

网友H:
两种可能:一是芯片是假货。二是变压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种可能:一是芯片是假货。二是变压器有问题。

我也怀疑芯片有问题,你看我在23楼发的图片。两个都是正版PI的吗?
变压器问题怎样判断?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芯片有问题,你看我在23楼发的图片。两个都是正版PI的吗?
变压器问题怎样判断? ...

先不要怀疑芯片的问题。听听楼上的意见,改进一下。他们都是大牛。等有一个功能参数都正常了。再和坏的对比一下各项参数。看哪里有问题。
一般芯片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先不要怀疑芯片的问题。听听楼上的意见,改进一下。他们都是大牛。等有一个功能参数都正常了。再和坏的对 ...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买到过仿冒PI的假货,还量产交付客户了。上去能工作,有输出,就是输出电压偏高,有的误保护,间歇输出,有的早期损坏,炸了。吃够了苦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芯片有问题,你看我在23楼发的图片。两个都是正版PI的吗?
变压器问题怎样判断? ...

去靠谱供应商那里买一些芯片装上去测试,如果问题消失,那就好办了。靠谱的供应商:正规代理,RS易络盟之类,电子商务商城等等。
变压器建议按其他网友的建议,换更大一号的磁芯重新设计制造一款,装上试试。
芯片如果是真货,发烫,可以看一下变压器初级波形,对照PI手册,判断原因。也可以找PI技术服务工程师咨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买到过仿冒PI的假货,还量产交付客户了。上去能工作,有输出,就是输出电压偏高, ...

这个芯片配的变压器参数要调好,一个是寄生震荡,还有漏级反峰电压,及反馈环路积分电容不宜过大,否则上电瞬间过冲大会炸机

楼主(2023-01-29):
抄别人的电路:这个 LY2995 找半天也找不到生产厂家 和 资料。
别人这个电路能做到12V 20W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