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画ZYNQ DDR的时候大家规则里都考虑 pin delay了吗?

楼主(2022-12-22):
之前没注意这块,然后刚另一个帖子有坛友提到pin delay的问题,然后特地用vivado导出了一下  pin delay 的 信息, 好家伙 DDR  最高的pin delay是 114ps, 最低的是 56ps

按照1ps =6mil 来计算 差了348mil 了

这妥妥的 超过了DDR的等长规范了,

但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又看到   有人提到 zedboard 官方的板子在说明里提到    他们的板子没有考虑封装的 pin delay 来做等长(按照他提供的zedboard链接  点进去 已经没有这个页面了 ,所以无法求证)

所以 想提两个问题
1. 这部分  pin delay 大家等长规则上都添加上去的吗吗?
2.  如果ZYNQ有 pin delay ,那DDR 芯片是否有这个参数需要一同注意?
3.  PS 和  mil 的换算关系是   1ps=6mil吗?
4.  如果按照pin delay 来计算的话,  那7020 和7010的电路 不能完全兼容替换了  ,我看 好多pin 都是 相差20ps以上  也就是 相差100多mil 距离了

网友A:
按照官方要求是要的

Zynq自己的在Vivado里面有,具体是啥地方记不清了……

DDR芯片的就得问代理或者原厂了,拿不到的话,你当成0一般用用也可以

其实这个手册的要求是保证100%能用,出了问题可以找他
没按照他这个要求就自己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官方要求是要的

那好尴尬的,我还想在设计里兼容 7010 和7020 ,结果看了这两颗的 pin 脚delay 差的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好尴尬的,我还想在设计里兼容 7010 和7020 ,结果看了这两颗的 pin 脚delay 差的好多  ...

选一个高速率、低延迟的DDR3芯片,然后做做时序仿真吧,看看余量上能不能兼容

网友:
不考虑也没关系,毕竟速度不高。ultrascale就要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