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6.0.10 发布,可下载

楼主(2022-12-23):
官方下载页 KiCad 6.0.10

阿里云镜像下载链接

清华的镜像下载链接

现在老花的厉害,直接机翻了哈!

变更日志
========
一般的

- 解析嵌入的文本变量。

- 将键盘放置在网格上。#13027

- 清理自动保存文件处理的边沿问题。

原理图编辑器

- 修复损坏遗留的原理图文件保存。

- 修复损坏的实例数据加载遗留原理图。

- 修复分层表错误中未连接的总线。#12165

- 防止对文本元素的镜像。#13007

- 修复搜索包含了斜线的文本。#12789

- 为项目另存为添加后援库的符号库表映射。#12503

- 修复点击未连接电线末端后按下“M”键时的崩溃。#12936

- 修复翻译字段名称的问题。

- 打开符号字段表编辑器时修复 wxWidgets 3.2 断言。

- 修复 NC 和标签逻辑。

- 如果 pin 为空,则不要报告 pin ERC。

- 防止在导入共享原理图时更改共享原理图 UUID。#11076

符号编辑器

- 修复符号 SVG 导出。#13093

PCB编辑器

- 布线后返回原来的活动层。#12313

- 当项目文件丢失时解析嵌入的文本变量。

- 修复了使用 CR+LF 作为行尾导入 SVG 文件时的问题。#10096

- 修复图形捕捉。

- 使用 snap position 进行段可路由性检查。

- 修复使用负间隙时 DRC 崩溃的问题。#12981

- 将无法分组的项目移动到组时修复 DRC 崩溃 Pcbnew。#13026

- 允许嵌套组。

- 允许与自由焊盘的单网碰撞。

- 荣誉区域填充最小宽度设置。#12797

- 修复区域轮廓图的 Z 顺序。#12438

- 恢复相对于行为的破坏位置。#12912

- 向自定义规则评估器添加对无单位值的支持。#13016

- 在差分对长度调谐器中使用正确的焊盘模具长度。#12859

- 修复长度调整工具中的错误计算。12881

- 遵守 DRC 中的“报告所有错误”复选框。

- 修复移动空选择时的崩溃。#13114

封装编辑器

- 单击足迹属性按钮时修复崩溃。#12944

- 尝试启动尺寸工具时修复崩溃。#12841

Gerber 浏览器

- 从 zip 存档加载时不会在路径上产生错误。

Windows

- 修复图标缩放问题。#11880

- 修复模拟器对旧的 ngspice 版本崩溃问题。

网友A:
请问 有PCB 配置好的规则 可以导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有PCB 配置好的规则 可以导入吗?

还没人整过吧,因每个人的使用习惯都不一样,大家就可能没特地去留意过。

如果哪位兄弟专门整过各个选项,也可以分享一下的。

网友:
忍住,
继续偷那个貌美如花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AD。

网友:
赶紧下载回来尝鲜。

网友B:
捐了200RMB啊, 怎么还没有搞TrueTyp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捐了200RMB啊, 怎么还没有搞TrueType呢......

因为局限于当前的字体框架用 2D 线描绘字符,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 TrueType。

若仅有少数特定需要可用图片转换实现,想大量的使用还需要等这个功能蛮久的啦。

网友A:
直接覆盖安装 就可以吗?

网友C:
可恶,现在我 ad ,JLCEDA, Kicad5/6 来回倒腾。 每个都有生产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覆盖安装 就可以吗?

是的,直接覆盖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恶,现在我 ad ,JLCEDA, Kicad5/6 来回倒腾。 每个都有生产项目

明年元月三十发布 7 …

网友:
太棒了,我看到有修复差分长度计算错误。调整差分长度的时候,显示的现有长度和我手工把每段长度加起来,有些对得上,有些对不上。如果有了过孔就更对不上了。下下来看看有没有解决

网友:
真的快了。 6.1 怎么不出来了?

网友D:
刚下载下来试了一下,长度数据错误还是存在,同样一个网络走线,不加啥都不变,只增加一个过孔,前后报告的长度差了5mm,很奇怪。快捷键8调整差分长度时候,长度数据也很离谱,基本不能用,除非不要有任何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下载下来试了一下,长度数据错误还是存在,同样一个网络走线,不加啥都不变,只增加一个过孔,前后报告的 ...

兄弟,方便整个简单的项目来重现此故障吗?

给 KiCad 项目组递交一下,检查问题所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方便整个简单的项目来重现此故障吗?

给 KiCad 项目组递交一下,检查问题所在。 ...

我放了一个简单工程,是一个cam的板子,有4对差分线,其中一对要跨层,体现的更明显。

使用8快捷键,获取到长度数据和直接点击差分线获取的长度也不一致。
编辑原因:漏了一个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放了一个简单工程,是一个cam的板子,有4对差分线,其中一对要跨层,体现的更明显。

使用8快捷键,获 ...

谢谢兄弟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放了一个简单工程,是一个cam的板子,有4对差分线,其中一对要跨层,体现的更明显。

使用8快捷键,获 ...

兄弟,原因找到了!

你的 PCB 在板材设置上有点问题,每个绝缘层都是 1.51mm 厚度,整个板子有三层介质,和铜层加起来差不多快 5mm 厚了。

在 PCB 的设置里面改一下就可以了。

PS: 从 PCB 的 3D 视图上可以直观的看到板子太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原因找到了!

你的 PCB 在板材设置上有点问题,每个绝缘层都是 1.51mm 厚度,整个板子有三层介质 ...

太牛了老哥,这里我从来没有关注过,原来是板厚影响了,多谢多谢,解决了我一年多得问题,都是泪啊,我这半年都是用手工一段段加起来算的总长。
也感谢楼主推广kicad以及热心帮忙解决问题。支持一下,略尽绵薄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牛了老哥,这里我从来没有关注过,原来是板厚影响了,多谢多谢,解决了我一年多得问题,都是泪啊,我这 ...

感谢兄弟对 KiCad 的支持

网友A:
kicad 卡死 真的是因为 输入法吗?昨天打开一个TI的PCB,频繁的遇到了这个问题。。。WIN10,W540 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恶,现在我 ad ,JLCEDA, Kicad5/6 来回倒腾。 每个都有生产项目

哈哈哈,跟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cad 卡死 真的是因为 输入法吗?昨天打开一个TI的PCB,频繁的遇到了这个问题。。。WIN10,W540 笔记本 ...

绝大多数是因为输入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绝大多数是因为输入法。

请问 kicad 有自动倒弧的脚本吗?

我发现DXP有一个很好用的倒弧脚本。不知道kicad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kicad 有自动倒弧的脚本吗?

我发现DXP有一个很好用的倒弧脚本。不知道kicad有没有。 ...

有个变弧线的脚本 Round Tracks,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需求。

因为防火墙的原因,KiCad 的插件现在很难更新了,多刷刷来试一下。

它在《插件和工具管理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变弧线的脚本 Round Tracks,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需求。

因为防火墙的原因,KiCad 的插件现在很难更 ...

哈哈 完美!我最喜欢 直角布线 然后一键倒弧。。。

网友A:
请问 Kicad 插件图标 如何可以布局到上面的工具栏啊?插件多了 还不是很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Kicad 插件图标 如何可以布局到上面的工具栏啊?插件多了 还不是很好选择。。。。。。 ...

这个是插件自动设置的,可以手工改变显示状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插件自动设置的,可以手工改变显示状态。

层主有没有SPIKI插件,画螺旋线没那个插件很难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插件自动设置的,可以手工改变显示状态。

插件多了 就挤不下了。。。如果有一个 下拉箭头 可以做成一竖条 或者 磁性吸附到软件 又边框 就爽歪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件多了 就挤不下了。。。如果有一个 下拉箭头 可以做成一竖条 或者 磁性吸附到软件 又边框 就爽歪歪了 ...

只要勾选显示常用的插件就行了,大多数仅仅是偶尔用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层主有没有SPIKI插件,画螺旋线没那个插件很难画。。。

那个插件太古老了,连官方的网站都没了。

GitHub 上只有 py 源码,没有 exe 的安装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