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经常出现程序跑到不存在的显示器上面怎么办?【7楼】

楼主(2022-12-23):
情景一:笔记本连接了一个外置显示器,打开了一个浏览器窗口在外置显示器上

情景二:笔记本没有外接显示器了,然后情景一的浏览器看不到了,就算重新关闭打开也是一样

我已经多次越到这个问题了,目前无解

网友A:
我有时候也这样的,软件打开感觉在扩展屏幕上,搞不懂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时候也这样的,软件打开感觉在扩展屏幕上,搞不懂为啥。

对呀,每次都头疼这个问题,目前无解

网友B:
有些软件自己保存了关闭时的位置,手动把它移回来,下次再开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软件自己保存了关闭时的位置,手动把它移回来,下次再开应该就好了

我这个Opera浏览器就是这个行为

网友C:
试下选中窗口后,快捷键win+方向键  有无效果

网友D:
先点这个“移动”,然后按键盘上的方向键,随便哪个都行,你看到了再拖鼠标就行

网友:
W+p看看是不是还在扩展显示器模式

网友:
无解,只能通过7楼的方法给移动到当前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点这个“移动”,然后按键盘上的方向键,随便哪个都行,你看到了再拖鼠标就行

这样真的可以,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点这个“移动”,然后按键盘上的方向键,随便哪个都行,你看到了再拖鼠标就行

这个方法靠谱,解决了我的困扰,谢谢你

网友E:
win 10没得这个现象,11也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下选中窗口后,快捷键win+方向键  有无效果

这个方法亲测有效,学到了。

网友F:
任务栏选中, alt+空格, 再按M,  再移动光标, 晃下鼠标就出来 了。

网友:
软件bug吗?记录最后的窗口坐标,然后这个坐标在扩展屏幕上,下次打开没了扩展屏幕然后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 10没得这个现象,11也没得

有,升级显示器驱动之后经常有

网友:
我的WIN10 也有. 只能关闭软件前 先移动到常用显示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任务栏选中, alt+空格, 再按M,  再移动光标, 晃下鼠标就出来 了。

这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