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这种芯片,上面的数字是型号吗?查不到

楼主(2022-12-24):
如题

在高温环境下使用的,以前没接触过,根本没见过这种东东。

网友A:
MEMS...?
见过一些震动传感器是这种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MS...?
见过一些震动传感器是这种封装

看起来不像啊。

网友:
HP/安捷伦的仪器最喜欢搞这种自编型号,即使通用IC都是这种part number。

网友:
HP的老仪器里全是这种,需要查设备的维修手册才能知道真实的型号。

网友:
护城河的另外一种形式。
打开二三十年前的复印机,
才晓得日本电子行业有多么深邃。

网友:
口罩机,见过其芯片都是公司简名+序号001一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