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电表箱的空开偶尔会跳闸,还没找到原因

楼主(2022-12-24):
电表箱内63A空开以前从未跳过,最近隔几天会跳一次,目前没有找到规律,鉴于目前还没有阳过,所以不太想马上报修,以免被维修人员传染。
第一次跳是同时开了热水器和空调,以为过载了,后来没开空调只开热水器也偶尔跳。
室内的总空开换成了一个新的50A的,还是只跳电表箱的63A的。
断开电表空开和室内总空开,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入户线L和N阻值无穷大。
到电表箱合闸发现空开是反过来装的,即向下是合闸,有可能只是方向装反,也有可能是负载端接了入线,因为一直是这样使用的,估计问题不在这里。
这段时间没有动过家里电路,也没有添新电器,唯一变动是邻居家好像装了一个新空调,理论上应该不会影响,我家跳闸时,他们家正常用电。
难道是电表箱的空开坏了?

网友:
老化了,换新。

网友A:
不知楼主描述的是哪一类型的断路器,最简单的办法是检查进线和出线的接线端子是否松动,因为接触不好引起的发热会导致热脱扣器动作。

建议把安装方式纠正过来,那样安装是危险的。

网友:
电表箱空开需要更换了

网友B:
是不是带漏电保护的?热水器容易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描述的是哪一类型的断路器,最简单的办法是检查进线和出线的接线端子是否松动,因为接触不好引起的 ...

这样是合闸状态,由于是装在电表箱内部,要用三角钥匙才能打开,个人打开估计违法,所以无法看到内部接线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带漏电保护的?热水器容易漏的

应该是不带漏保的,看样子只是过载保护

楼主:
如果是空开老化的话,就只能等过了风头叫电网的人来换了

楼主:
现在合闸后能顶一两天的样子,没有规律,但一般不会马上再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合闸状态,由于是装在电表箱内部,要用三角钥匙才能打开,个人打开估计违法,所以无法看到内部接线 ...

根据描述,还是检查一下接线端子处吧。既然不允许个人打开,拍片取证,让他们按照标准直接换掉。

网友C:
杂牌空开,错误安装,如果箱子门上没有铅封,直接打开,自己紧一下螺丝,一般是螺丝松了,注意工具要做好绝缘,当心触电。箱子有铅封打不开,报修,让电网的来换空开,让他们直接断电换就行,不需要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杂牌空开,错误安装,如果箱子门上没有铅封,直接打开,自己紧一下螺丝,一般是螺丝松了,注意工具要做好绝 ...

没看到铅封,三角形的钥匙,手上有3D打印机,打印个钥匙估计就能打开,因为位置不好找,,工作人员来了一定要带路,很难不接触

网友:
估计接到开关上的线路,压接不紧松动,电流大时,发热跳闸;久而久之,持续过热,造成开关内部老化,还未达到额定电流就跳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到铅封,三角形的钥匙,手上有3D打印机,打印个钥匙估计就能打开,因为位置不好找,,工作人员来了一 ...

拿尖嘴钳子试试能不能打开。
报表号,电网维修员就能找到,这一般不用担心。
自己拧螺丝,一定要做好绝缘。

网友:
还行吧,天正的空开,没有比正泰的差,同比测试可能更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尖嘴钳子试试能不能打开。
报表号,电网维修员就能找到,这一般不用担心。
自己拧螺丝,一定要做好绝缘 ...

打开看了下,螺丝还是比较紧,但有点生锈氧化的迹象,估计是跳闸的原因,还有空开的确接反了,出线接在了入线端,这个估计是没什么影响,如果换新空开可以顺便更正过来,电表前端还有个空开,如果要换后面这个空开,需要断开前面的空开,但不知采集器和电表断电后会不会记录上报异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开看了下,螺丝还是比较紧,但有点生锈氧化的迹象,估计是跳闸的原因,还有空开的确接反了,出线接在了 ...

我怎么感觉 你要换的是 表前的空开?

哦 看错了  ,    可以拉闸吧, 难道停电都要报警?   表后属于用户的.  也只能自己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开看了下,螺丝还是比较紧,但有点生锈氧化的迹象,估计是跳闸的原因,还有空开的确接反了,出线接在了 ...

哪个二把刀电工干的活,另外国网的空开质量都不好,在楼内的还能坚持时间长点,农村在户外的电表箱,几乎每次下雨之后都要有大把的人报修,负责的维护的片区电工也骂娘。可以自己去京东买施耐德或者西门子的空开,活动价大概是七八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感觉 你要换的是 表前的空开?

哦 看错了  ,    可以拉闸吧, 难道停电都要报警?   表后属于用户的. ...

我也估计不会有问题,只是表箱是要用专用钥匙打开,所以让我感觉是不能个人更换的,已经买了新空开,到时自己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个二把刀电工干的活,另外国网的空开质量都不好,在楼内的还能坚持时间长点,农村在户外的电表箱,几乎 ...

这个空开倒是用了不少年了,目前判断是接线处氧化导致发热的原因,因为铜线氧化了,所以也不能全怪空开,买不到同型号的,找了个TGB1N 63A的,还不到10元。

楼主:
目前感觉接口处理不是很合理,铜线易氧化,不完全压紧的话,慢慢电阻就增加了,虽是多芯铜线但很粗硬,螺丝快拧烂了还感觉没压实,不知有没有好点的接线方式,感觉有个镀金或镀银的转接会好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感觉接口处理不是很合理,铜线易氧化,不完全压紧的话,慢慢电阻就增加了,虽是多芯铜线但很粗硬,螺丝 ...

多股线要压铜鼻子,然受再压进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股线要压铜鼻子,然受再压进空开、

好的,我找一下看看

网友F:
前面那个不是空开,是个隔离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那个不是空开,是个隔离开关

涨知识了,还以为是个空开。

网友:
应该是空开坏了,这个是天正的不咋样的大概15元一个。自己换只要前面断电比较安全,只要不偷电私自维修只要不出现责任事故是没事的。

网友:
用钳表钳一下跳闸前电流有没有超过断路器额定电流。

网友:
热水器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合闸状态,由于是装在电表箱内部,要用三角钥匙才能打开,个人打开估计违法,所以无法看到内部接线 ...

这个是断路器:短路、过载保护

楼主:
统一回复,已经更换新的空开,旧的拆开看了触点老化烧黑了,目前新的换上去没有跳过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