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芯片信号:独立半桥芯片至少2A 40V

楼主(2022-12-24):
有刷电机驱动芯片DRV8870支持3.6A最高电流 45V电压,内部是2个半桥组合成的H桥(全桥)
当然这个芯片有很多相同或者接近功能的芯片可代替,下图为DRV8870内部逻辑图

那么问题是:是否有单独半桥的芯片,或者一个芯片有两个独立控制的半桥(一般的电机驱动芯片
内部两个半桥都是联动控制的)?
想要芯片各方面指标可以跟DRV8870差不多,就是里边两个半桥能独立控制就行。

网友:
联动的是少数? 大多是in1 in2 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动的是少数吧 大多是in1 in2 en

带斩波限流的联动是多数,不带的本就没有联动一说。

楼主:
TI官网找到了:
DRV8313 三个半 H 桥驱动器集成电路 (IC)
DRV8844 四路 1/2 H 桥驱动器 IC

2路和1路的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