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们小时家里煮饭都要倒一次米汤?

楼主(2022-12-24):
为啥我们小时家里煮饭都要倒一次米汤?难道不会加适当的水一次煮好吗?是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不好的,才这样做。现在糖尿病这么多是不是也跟煮饭的方式有关?

网友A:
应该是当时都是柴火灶,水加少了可能会焦底,多加点水,米充分煮熟后,要弄掉多余的米汤,不然就是烂饭,云南使用饭桶蒸,在蒸之前先用水把米煮开,开了后用锅铲把米充分搅拌,也是怕焦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当时都是柴火灶,水加少了可能会焦底,多加点水,米充分煮熟后,要弄掉多余的米汤,不然就是烂饭,云 ...

好像是的,小时候没煮过饭,没这么明白,
水少了,煮不熟,水多了,煮烂了,后来有高压锅,只要上汽了,温度高了,饭就会熟,
现在电饭煲基本都是微压的,好像温度也没那么高,水饭适合也煮熟了,米饭比例也没那么准,关键是控温多长一段时间。

网友:
因为米汤好喝

网友:
那叫沥米饭。米汤好喝,而且可以拿来煮米汤菜。还一种就是加适量的水闷好的,叫闷饭,做的比较少。还有一种拿多个搪瓷碗装米加适量水隔水蒸好的碗碗饭,家里每人一碗,这个更少。

网友:
吃完饭喝米汤,正好!

网友B:
小时候都有喝米汤习惯,要不就是锑锅煮,水干后小火转在烤,稍不注意就吃锅巴饭

网友C:
蒸饭的方式,
1. 没有技术含量
2. 节约能量。

在没有用电饭锅之前,
我们家有如下几种做饭方法:
1.蒸饭
2.焖饭:这个就是类似电饭锅,只加一次水,但烧柴的方式,要做到不焦很难。
3.“kong”饭:沥米后,将半生的饭倒入锅中,剩下的方式如焖饭。

对比起来,只有蒸饭的技术含量最低,不太在意火候。

网友:
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煮饭的“捞饭”,
米加多量的水进去一起煮,等到米粒煮过线后,马上捞起来,再放到另外一个瓦锅里焖一会。
那个煮饭剩下的汤呢,用来喂猪,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养猪,但是没有饲料,喂米水已经是极好的了。

网友:
小时候大人煮饭洗米还要用劲搓,把营养都搓掉了。煮的差不多把米汤倒掉了,都是拿来喂猪。
后来我自己做饭时,不倒米汤,直接一次放水,可以刚好煮熟,底下也不胡。也是大的烧柴火的灶。感觉是大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弄米汤,只是习惯了那样煮饭。我们老家是不喝米汤的的。

网友D:
以前淘米后水是乳白色的,现在淘米水不变色。以前种田都是农家肥还有焚烧秸秆后肥田,都提是精心挑选自留种子,精心施肥,精心管理,现在都是科技与狠活,营养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淘米后水是乳白色的,现在淘米水不变色。以前种田都是农家肥还有焚烧秸秆后肥田,都提是精心挑选自留种 ...

现在的米一样的乳白色。那是碾米后米上面留了米灰而已。没有颜色那是谷子碾米后洗了米,就是免洗米而已。甚至有些陈米会抛光还打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都有喝米汤习惯,要不就是锑锅煮,水干后小火转在烤,稍不注意就吃锅巴饭 ...

云南老乡,握个爪

网友:
都吃不饱,谈什么糖尿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米一样的乳白色。那是碾米后米上面留了米灰而已。没有颜色那是谷子碾米后洗了米,就是免洗米而已。 ...

对的,脱壳机时挤压,稻米破碎了,分离出来的糠都有隐隐约约的白色米粉,拿来喂猪也没浪费

网友:
那时学校食堂早上卖米汤,中午卖米饭
都是同一锅的米
因为如果某天早上的米汤白,那么中午的米饭也一定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蒸饭的方式,
1. 没有技术含量
2. 节约能量。

蒸饭相当于间接加热,应该没有煮饭节约能量,而且时间长。

柴火煮饭有技巧的,几十年不做都记不清了。。。
小时候7、8岁,最先学会的就是怎么煮饭:好像是先煮开,焖一会,再去烧两个火,我们家3兄妹从没失过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蒸饭相当于间接加热,应该没有煮饭节约能量,而且时间长。

柴火煮饭有技巧的,几十年不做都记不清了。。 ...

哈哈,是的,在我这种现在也只会做番茄炒蛋和白水菜的人来说,
用柴火实现焖饭,确实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部队这叫捞米饭,先简单煮一下,然后捞出米上过蒸,煮米的水可以当汤喝,也可以做刷碗水,替代洗洁精。

网友:
不是中间放个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