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ETALINUX 下 RAMFS 如何 把自己写的KO 做成上电自启动

楼主(2022-12-26):
如题,   系统是跑在 qspi flash下的,所以文件系统直接用 ramfs来做了,   这种情况下 理论上 断电 数据就丢失了, 那我该如何把自己编译的  驱动  在上电的时候自动加载呢

初学 LINUX   感觉这个 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 ,急需大腿抱一抱

现在是 ubuntu下直接 通过命令 编译 petalinux ,   然后用命令直接打包 启动镜像

想不到哪个环节可以增加自己写的东西

网友:
把驱动编译进zImage内核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按照教材,从头走一边吧,不然有太多问题

网友A:
QSPI分一块出来用JFFS2做,用来保存数据文件或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QSPI分一块出来用JFFS2做,用来保存数据文件或配置文件

我研究下 ,其实你们说的这些我还不太懂  还是外行的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