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iCAD的spiki插件

楼主(2022-12-26):
画一个螺旋线圈,需要用到spiki插件,但是因为总所周知的原因,没法下。。。

请各位有这个插件的,能否给一下setup程序。。。

网友A:
看到你是芯进的fae,问个问题,谢谢。
我看你们的6920系列霍尔电流传感器,最大能到50A,但实际上肯定不能用到的,我的问题是能不能分成两路来测试,然后相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是芯进的fae,问个问题,谢谢。
我看你们的6920系列霍尔电流传感器,最大能到50A,但实际上肯定不能 ...

可以。

可以使用后面的6924,SOP16W宽体,可以扛50Arms电流。

网友A:
我看看xx商城有没有。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看xx商城有没有。
谢谢。

没.

你加我微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