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哪些做PLL的厂商呢,想找一款输出频率达到40GHz的pll

楼主(2022-12-26):
如题,麻烦大家提供一下资源吧,找的头秃了。

网友:
要是这样就太符合不懂硬件纯写个代码的人了呢,
即使有,按这样的思路,出来的指标也是惨不忍睹?

网友:
40ghz?找cadence买吧。14nm可以做。

网友:
40G是不是被禁止出口了?我是说米帝

网友:
你主要是要做vco啊,我以前搞38g的vco确实是有点窍门需要一些时间,40g的分频器不难买,过了分频器以后就没什么难事了

网友:
艺高人胆大的需求

即使有也是天价,即使有 你PCB 也很难处理

网友:
20G*2不就出来了。有什么难。

网友:
40GHz...
TI 2592 2595 也达不到了

建议楼主看看 TI的一些 雷达方案 里面汽车级的雷达 应该有方案

网友:
20g×2很早就试过用什么方法呢,直接用管子倍频效率太低了,用混频器的策略不是板子尺寸有点大就是混频器代价太大。所以最佳的方案还是直接振出来

网友A:
40g这是用在什么地方? intel cpu 才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g这是用在什么地方? intel cpu 才4g

你这让人好难回答:)
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的赶脚:)

话说此40GHz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用在无线电波的范畴,你那intel 4GHz是指处理器的处理速度,和射频无线电毫不相干。。。
还有70G的已经在用了的,你知道是什么么?说出来估计知道,那就是汽车的防撞的传感器那玩意,大概。 要是这样的话,intel岂不是无地自容了:)

网友:
那是,散射部门整天都在叫喊打倒cpu.

网友:
用80G的芯片,可输出40G信号源。我这边军工口的朋友去年定制了几个。成本很高。有需要我可以牵线。

详细有哪些要求?我电邮: hjr75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