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OSFET串联能提高整体的耐压吗?

楼主(2022-12-27):
现在手里的MOS管耐压不够,如果用两个串联,能提高耐压吗?

网友A:
考虑一种极端情况,由于开关速度的差异,导致某一瞬间一个管子已经导通了(电压降忽略),那么电压将全部加在另外一个管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种极端情况,由于开关速度的差异,导致某一瞬间一个管子已经导通了(电压降忽略),那么电压将全部加 ...

并联一个保护二极管是否可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联一个保护二极管是否可以呢?

串联肯定可以实现,现在超高压直流输电线都是用2kV左右的可控硅一层层堆上去的,但是均压问题我没有考虑过,所以只提出一个疑问

网友:
以前在高压的直流稳压电源上还见过调整管串联,是npn的。但这10年就再没看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肯定可以实现,现在超高压直流输电线都是用2kV左右的可控硅一层层堆上去的,但是均压问题我没有考虑 ...

哦哦  谢谢  我试一下 只是用于做实验,短时间不坏就行

网友B:
用电阻串联把电压分成好几份就行,MOSFET可以看成是一个可调电阻的。

网友:
要并联均压电阻

网友:
并联压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阻串联把电压分成好几份就行,MOSFET可以看成是一个可调电阻的。

这就有问题了吧,除非能保证绝对同步,否则两电阻一大一小时 ,,,

网友C:
https://www.ti.com/lit/pdf/tidu412

网友D:
11楼大师完美解答了这个问题,非常巧妙。就是稳压管的偏置电阻估计功率不小,设最高dc电压900v稳压管稳压电流5ma,电阻功率4.5w,得上大号水泥电阻,但是这么大阻值的大功率水泥电阻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楼大师完美解答了这个问题,非常巧妙。就是稳压管的偏置电阻估计功率不小,设最高dc电压900v稳压管稳压电 ...

用什么稳压管啊,有人巧妙的用了高压TVS管,电阻可以很大,反正只要TVS击穿就行了

网友E:
古大师的电路如果工作在高频状态,开通关断速度不够,要发烫损坏的,只能做普通低屏频的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古大师的电路如果工作在高频状态,开通关断速度不够,要发烫损坏的,只能做普通低屏频的用途 ...

共源共栅电路的优点就是米勒效应小,高频特性好。

网友:
11楼的拓扑狠有趣!!!
首先,R3*CISS2恬当,在半个PWM周期内VGS2变化不大
1,下管关闭期间,上管射随“微导通”,下管VDS1=VIN-VG2-VTH2
2,下关导通过程,VD1下降,VGS2上升, ID2上升,VD2下降,密勒效应确保VGS2平稳,此过程中下管损耗小,上管损耗大;
3,Q1进入可变电阻区后,Q2还处于饱和区,整个导通期间仍然为下管损耗小,上管损耗大;
4,关闭过程,因Q2处于饱和区,VG1下跌过程,ID1<Q2恒流值能力,Q2进入可变电阻区,损耗可不计,密勒效应确保VGS2变化不大,最后被TVS钳住,半闭过渡损耗主要由Q1承担

如此看来,TVS其实可用电阻代替,阻值与上偏置电阻相当即可

网友:
MOSFET无二次击穿可以这么玩,BJT则不可以。高压直流输电的换流站用几百上千个IGBT串联,那才好玩。好在用光纤为每个IGBT提供驱动信号,同步没问题。IGBT的问题是COSS与BJT同级,太小,吸收很麻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1楼大师完美解答了这个问题,非常巧妙。就是稳压管的偏置电阻估计功率不小,设最高dc电压900v稳压管稳压电 ...

5mA太大了,肯定炸管

网友:
PI公司的高压反激电源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5mA太大了,肯定炸管

上管栅极始终偏置电压不变,为啥不直接用电阻分压而选用半导体稳压。
这类mos  g极偏置电压不变用法在电平转换电路中见的比较多,比如iic信号3.3转1.8v

网友G:
引用 网友C:
https://www.ti.com/lit/pdf/tidu412

类似电路怎么学呢?请教有没有快速入门途径呢?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并联一个保护二极管是否可以呢?

这种操作太危险了,换一个来不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类似电路怎么学呢?请教有没有快速入门途径呢?谢谢

模电没有捷径,找本模电书从头学起呗。

BTW,这电路不是啥新鲜事物,电子管年代就有了(特性类似五极管但噪音更低),后来还发明了双栅场效应管,多数用于低噪声高频前端放大,用在开关电源只是老瓶装新酒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操作太危险了,换一个来不及吗?

我想产生一个20KV的一个方波,现在的MOS管只有4000多V的耐压,想看看多个串联行不行。
我也用过电子管,但是电子管也没有找到单管耐压20KV以上的,也是几千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产生一个20KV的一个方波,现在的MOS管只有4000多V的耐压,想看看多个串联行不行。
我也用过电子管, ...

用油浸高压脉冲变压器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油浸高压脉冲变压器升压

有现成的商品可以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商品可以买的吗

你可以试试19寸以上crt显示器用的高压包,20kv升上去很容易,我以前用ne555加mos推过高压包,很容易50kv。至于高压脉冲频率能否做好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