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辆比亚迪秦80混动车DC板 不充电通讯故障

楼主(2022-12-27):
今天修一辆比亚迪秦80混动车DC板 不充电通讯故障。这辆车是10月份卖给我媳妇的二手车,买来才用几天就发现纯电模式每隔3-5天就自动启动发动机,给12V低压电瓶充电,多方查找资料,酝酿准备了一段时间的知识今天终于下刀子了。
断开电机驱动器总成高压线,确定500V高压电池已互锁无电输出了,断开侧面的三相电机输出线,两组充电器过来的500V供电,断开冷却液两个油管放掉冷却液,断开控制总线,断开12V(14V)充电输出线,断开搭铁地线,拆掉控制器底固定螺丝,控制器成功拆下

楼主:
拆掉底盖,找到DC控制板

楼主:
检查高压桥4个IGBT管,输出整流桥,辅助电源两级DC-DC,找到启动线加12V电启动,第一级输出5V,第二级升压12V,均正常,维修暂时遇到困境

网友:
哇靠,这都能修,厉害!修好后注意做好密封

楼主:
网上收集了相关资料也发上来

网友A:
领导批准了吗?
趁领导不知情,干私活,是不对的。

网友B:
这也能修,佩服佩服,注意安全。

楼主:
进一步检查发现板子上采集500VDC电压的芯片供电DC-DC输出端有短路,拆下看了一下,是金升阳的5V转5V200hA隔离模块准备淘宝下单买一个来换上试试

网友C:
这也能修??
这要从何下手……
居然找到故障件了……
居然用这种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
比亚迪里面用的金升阳的模块?开眼界了。

楼主:
纠错,淘宝再次图片搜索发现这个是进口模块,淘宝上要100一个,是国产的价格十几倍

网友D:
我相信楼主要是开通短视频得火得一塌糊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修,佩服佩服,注意安全。

见到有几个从家电维修转行转修汽车电路故障的,修汽车比修家电来钱快

网友:
这也能修?佩服楼主

网友:
不太像车规级的Pcba

网友:
替换的器件最好要选车规的或者是工业级的。

网友F:
赞一个,恭喜楼主展开了新业务,这个比修电视赚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相信楼主要是开通短视频得火得一塌糊涂。

说实话我不这么认为,现在的那些修机器的靠的是修理本身吗?估计大部分人都认为不是,那已经是一种专业拍电影讲故事的事情了。靠楼主本身我觉得可能性太小;
另外就是就是维修本身,也还有一定难度,除非有后台的一帮子帮手来做技术支持以及各种支持,比如为了修一个东西,不惜去买一个完全一样的新的来拆了,而达到为了修而修,但是这些都是需要靠所谓的后台一大帮子来协助,这个不是短期内能达到的,更不适合楼主目前以此为生的状态,
以上并不是泼冷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一个,恭喜楼主展开了新业务,这个比修电视赚钱多了。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没钱买新车买了一辆二手车,结果是问题车,然后没钱去4S店修,只能自己解决,被逼无奈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到有几个从家电维修转行转修汽车电路故障的,修汽车比修家电来钱快  ...

目前没有改行打算,仍旧是老本行糊口

网友G:
二手车水很深,电车应该比较便宜,楼主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能修??
这要从何下手……
居然找到故障件了……

先知识储备,达到一定境界后 有把握 就够胆子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领导批准了吗?
趁领导不知情,干私活,是不对的。

4S电去一次人家直接告诉你要一整个控制器总成更换,1W多报价,不自己修乍整,一般汽修店都修不了这玩意

网友:
这是真实力,在那放着呢。

网友H:
佩服的五体投地,楼主继续,也很好奇最后怎么样了

网友:
金胜阳的模块能达到车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佩服的五体投地,楼主继续,也很好奇最后怎么样了

现在在等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手车水很深,电车应该比较便宜,楼主多少钱买的?

4.6万买的

网友I:
佩服楼主的技能!顺道弱弱问楼主,后悔买二手电车不?

网友J:
我提议过楼主转行专修电动车的电路控制板的,接下来肯定机会大吧。不想离开老家就利用短视频把名声打起来,让人家寄给你修。最好是能出来,找个平台,接触多点车型,同时积累一些个人声望,以后再回老家单干。
在老家修电器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上次看楼主自己补牙,觉得有些心疼,也算是有技术的电工,也勤劳刻苦,不该过得如此。

网友K:
楼主之前搞反重力研究,现在进展得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佩服楼主的技能!顺道弱弱问楼主,后悔买二手电车不?

这车还能把持驾驭,目前还没有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提议过楼主转行专修电动车的电路控制板的,接下来肯定机会大吧。不想离开老家就利用短视频把名声打起来, ...

电动车这行不好干的,配件板子都是独门,资料都不公开,修得好一台是运气,不是辆辆都能修好,没有路子最好别碰,否则经常修的得翻车,人际沟通处理不好 用户一点小问题来闹一两次叫你赔辆新车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知识储备,达到一定境界后 有把握 就够胆子下手了

某宝上面金升阳,
型号和logo保证是
假冒的不少。
自己用,官网商城里面购买,至少保证百分百。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之前搞反重力研究,现在进展得怎样?

几年都没碰了,这些得科研院所才能有条件去深入,比如一个低温超导都可以做一门学科来

网友:
佩服楼主,做事有规划,有勇有谋。

网友:
抖音见过有人专修控制器的。还发了大致的过程

网友:
几周前,小舅子的长安车助力坏了,去修车的地方一问,换个控制器要2000多。舍不得,拿过来让我帮忙死马当活马医。没干过这个,费点劲拆开,发现继电器有个引脚有虚焊,再根据他提供的一些以前的故障现象,有时候没助力,熄火重新发动又有了。判断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遂重新焊接,装好,让其装车,成功恢复,暂未复发。

网友:
曾经 家用空调挂机 制冷模式 不制冷 发现外机不转(高层,不敢过去看),找维修师傅, 挂安全绳过去看,未找到问题 遂开口要换控制板,可能内外控制板都要换 遂打发走. 自己拆开挂机控制板 换了个控制外机电源的继电器 好了

网友:
楼主还会在车上装柔性太阳能板吗?

网友:
厉害,连车也修了,话说车上的东西有时连拆开都费劲别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相信楼主要是开通短视频得火得一塌糊涂。

还要有颜值,比如B站林果儿

网友L:
楼主买的B0505S-2W隔离电压达不到要求,容易再次被打坏。

网友:
文化我也没有,我只能说一声,WC,牛逼大发了。

网友:
坐等楼主结果

网友:
销量越大,修起来就越爽,直接带动各种修车行业.....我说的是大众双离合,修车的直接都换BBA了......

网友M:
看板子有焊过的痕迹,是以前修过的吗。
这车后备箱右边下面的车载充电器的散热有缺陷,可能会导致里面线路板受潮。楼主抽空看看

楼主:
换好500V高压采样部分的5V-5VDC模块后全部装好试机终于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好500V高压采样部分的5V-5VDC模块后全部装好试机终于正常了

对你的阴茎犹如滔滔江水....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板子有焊过的痕迹,是以前修过的吗。
这车后备箱右边下面的车载充电器的散热有缺陷,可能会导致里面线路 ...

自己补焊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买的B0505S-2W隔离电压达不到要求,容易再次被打坏。

问了卖家,有3KV的耐压

网友:
滔滔江水!???

网友:
国产车的电路板,丑的很多,很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好500V高压采样部分的5V-5VDC模块后全部装好试机终于正常了

这个hmi是特地购买回来维修电动车的吧

网友:
胆大心细准备足,也是被逼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hmi是特地购买回来维修电动车的吧

汽车电脑解码检测仪是修车店朋友那里借的,买一个要1万多,买不起

网友:
楼主太牛了,膜拜一下

网友:
新行业,新机会;网上已经有专门修新能源汽车的店;这才是出路。

网友:
佩服楼主 太牛了.

网友:
可以挂牌:专修核潜艇和航母了 。。。。

网友:
修好了还能数据监查下,后续开得方可心安。真心佩服!

网友:
诊断计算机还是专业汽修厂用的 三防触屏计算机?

网友N:
有蓝牙版本的obd,200块左右。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进一步检查发现板子上采集500VDC电压的芯片供电DC-DC输出端有短路,拆下看了一下,是金升阳的5V转5V200hA隔 ...

老哥,个人信息还是打打马赛克隐藏一下吧

网友:
楼主 开个视频号持续更新这种硬核视频 应该会蛮多人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O:
老哥,个人信息还是打打马赛克隐藏一下吧

我公开信息打广告,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蓝牙版本的obd,200块左右。

问了几家不能读新能源车,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几家不能读新能源车,没用

我N年前的买的GOLO汽修大师可以读比亚迪秦,电池SOC设定,电芯电压监测都可以,是手机APP+蓝牙OBD盒子。

元征X431手机故障诊断仪golo技师盒子车载OBD故障诊断仪原厂正品 [交易快照]

颜色分类:安卓版送6个车系诊断软件

现在是4代了389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bbucket=17&id=41285396672

网友:
7.5元包邮的模块就修好了?那个隔离电源好像是485上用的吧,

网友P(2023-09-18):
楼主,你的混动开起来咋样?续航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的混动开起来咋样?续航多少?

纯电80多公里,没有衰减

网友P:
引用 楼主:
纯电80多公里,没有衰减

不是还有油吗?加满一次多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是还有油吗?加满一次多长路?

没试过,记得官方宣传好像是加满油应该在600-1000公里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记得官方宣传好像是加满油应该在600-1000公里左右

这说明油电混动是可以的,因为北方电车压根不行,但有了这个油的后可能就行了,只是电续航不多。

网友:
楼主厉害!
建议开始顺带维修新能源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