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集成了2.4g的mcu芯片?

楼主(2022-12-28):
如题,想做一个带2.4g遥控器的产品,有没有这样的芯片,可以节约一些成本,不要像nordic这类的芯片,太贵了用不起。

网友:
CC2500 这个可以

网友:
AC6328
蓝牙/2.4

网友A:
WCH的一个M0芯片,带2.4G,并且不需要PA芯片,输出直连MCU引脚就行了,连电感电容都不需要接,CH579了解一下。

网友B:
磐启微,有很多型号

网友:
8266 和 esp32

网友C:
我也想找一个不用外部高速晶振的蓝牙芯片,自带MCU,内核不是51的就行

网友:
钜芯集成  lt8900系列他们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找一个不用外部高速晶振的蓝牙芯片,自带MCU,内核不是51的就行

蓝牙芯片连晶振的匹配电容都不能乱取,没有外部晶振的精度应该是无法满足要求的。

但是用低速晶振来当基准的玩法也不一定不行,至少我是没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找一个不用外部高速晶振的蓝牙芯片,自带MCU,内核不是51的就行

不用外部晶振应该不可能吧,我曾经在ch579上调试蓝牙发现只能搜索到,但连不上,而且信号很差。后来发现晶振忘记焊接了,后来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用外部晶振应该不可能吧,我曾经在ch579上调试蓝牙发现只能搜索到,但连不上,而且信号很差。后来发现 ...

我记得好像CH的还是其他的一个,说是做从机可以不带高速晶振,主机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好像CH的还是其他的一个,说是做从机可以不带高速晶振,主机才需要 ...

沁恒的usb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磐启微,有很多型号

这家的挺多,兄台用过吗,质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CH的一个M0芯片,带2.4G,并且不需要PA芯片,输出直连MCU引脚就行了,连电感电容都不需要接,CH579了解一 ...

CH579貌似不便宜啊,某商城零售价6块多

网友E:
AK801 1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AK801 1块多,

查了下,这个芯片是OTP的,开发的时候怎么办,用仿真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家的挺多,兄台用过吗,质量如何?

你用过应广,或者辉芒微的单片机的话,合封芯片使用起来很方便的。而且官网论坛里的资料比较多。某商城也能买到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过应广,或者辉芒微的单片机的话,合封芯片使用起来很方便的。而且官网论坛里的资料比较多。某商城也 ...

辉芒微用的多,比较熟悉

网友:
有没有可以和2401通信的带核国产片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