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单片机一类的?晶振值比较特殊,有知道的吗?

楼主(2022-12-28):
一个键盘设备,无名IC  LQFP44封装。。。丝印感觉是自己打上去的。。一个小公司的产品。。不知道这无名IC是个啥器件?  单片机?   晶振是14.31818Mhz

网友:
通讯方面特殊波特率
会有这样需求

网友:
14.318我记得以前的主板上的cpu外频电路就是用的这个频率的晶振。

网友:
和11.0592晶体一个概念,

网友A:
14.318来源好像是NTSC彩色电视,
NTSC彩色载波信号频率是3.579M,14.318是他的4倍。
当年Apple II就直接用这个14.318M主时钟,巧妙、低成本地实现NTSC制式的彩色图案,直接接电视可用,极大普及了家庭电脑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318来源好像是NTSC彩色电视,
NTSC彩色载波信号频率是3.579M,14.318是他的4倍。
当年Apple II就直接用 ...

IBM-PC多少年也一直用14.318M, 这东西基本上一直是产量最大、最便宜的晶振,到最近几年十几年才用得少了。

网友:
矩阵键盘吗?51类单片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318来源好像是NTSC彩色电视,
NTSC彩色载波信号频率是3.579M,14.318是他的4倍。
当年Apple II就直接用 ...

现在的工程师不知道ntsc,apple ii了吧

网友:
?,这种文档都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