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STC单片机外还有啥LQFP44脚的51核可以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22-12-29):
除了STC单片机外还有啥LQFP44脚的51核可以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A:
现在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可以

啥51核的MCU?   除了STC?  推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51核的MCU?   除了STC?  推荐下。

ADI的ADUC系列

网友:
wch nuvoton sst atmel…

网友:
自己写bootloader

网友B:
支持楼上,stc的串口下载是内部有个bootloader,之前不小心用编程器给stc写入过程序,之后串口下载就不行了,但是用编程器接口可以烧程序,证明串口下载是bootloader的一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上,stc的串口下载是内部有个bootloader,之前不小心用编程器给stc写入过程序,之后串口下载就不行了 ...

不用串口下载的话  用什么接口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串口下载的话  用什么接口下载的?

更早的时候用编程器,需要把单片机拔下来插到编程器修改程序,所以dip40封装的51单片机几乎都会有一个方便插拔的芯片座,后来有了ISP(in system programable,在系统编程,板上编程),芯片不用拔下来了,有几个IO和ale,psen之类的引脚组合,用编程器下载程序,用串口下载程序,我印象还是stc带来的,stc在大学的推广,跟这个有关。
以前的编程器挺贵的,好像四位数,在工资一两百的时候的四位数,我以前单位有个老同志,手里有一个,等到他退休都不舍得让我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