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电脑发声已经可以100%模拟出真人发声?我找到证据了

楼主(2022-12-29):
最近发现,B站上大量的视频,解读的声音都是那么几个人。

乍一听,跟真人100%没有分别。

但真人不可能为这么海量的视频。

刚才我看到如下视频

【男子残忍杀妻,尸体埋进水泥地里20年,挖出来法医一看吓坏了-哔哩哔哩】 https://b23.tv/1wmqahi

注意这个画面,2001年,可以实锤证实,这是电脑根据文本朗诵的。因为文本的错误(2001之前没有分割号),电脑也没有分割的读出来了。真人是不会这样的。

谁能找到这个朗诵APP? 到时找一些喜欢的小说,给它朗诵。

网友:
微信小程序 配音家

网友A:
https://www.null119.cn/index.php/archives/1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null119.cn/index.php/archives/162/

楼主位的视频,就是微软TTS语音合成的?

网友:
微软的云希,免费的。当然国内要好多套壳的,都会收费。

网友B:
各个短视频平台有自己的字幕朗读配音生成工具,而且很像真人解说。搞短视频的主播经常把JC写成fbl,然后机器配音朗读就成了fobol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个短视频平台有自己的字幕朗读配音生成工具,而且很像真人解说。搞短视频的主播经常把JC写成fbl,然后机 ...

机器为啥没按英语字母读成“爱芙-逼-艾欧”,而采用拼音的读法?我感觉这个更像是解说脚本本身就是写的中文“佛播勒”导致的。佛播勒,卡拉米等等都快变成电影解说里的专用名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null119.cn/index.php/archives/162/

还需要配置代理使用?
没有离线版TTS工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为啥没按英语字母读成“爱芙-逼-艾欧”,而采用拼音的读法?我感觉这个更像是解说脚本本身就是写的中 ...

一些主播没啥文化,以为美帝警察都是FBI, 但写成了小写的FBL(PS:我见过工程师把1N4148        写成IN4148的),然后文本朗读成fobole。后面很多都是字幕写FBL,朗读也都是fobole。

网友:
已经不奇怪了,很多开头一张图内容全靠编的都是电脑合成配音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b867b2c2374ed42adfa

网友:
用微软的浏览器Edge就可以读出文本,还比较逼真

网友:
文本朗读已经实用好久了,微软那个电脑唱歌的更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视频,就是微软TTS语音合成的?

应该是

网友D:
以假乱真的时代
真,更加显得可贵

网友E:
都没人推荐 https://www.xfyun.cn/ 吗?

讯飞语音已经基本让普通人听来真假难辨了。

还有虚拟播音员(数字人),很多主播都靠这些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没人推荐 https://www.xfyun.cn/ 吗?

讯飞语音已经基本让普通人听来真假难辨了。

价格好像不便宜。微软是免费的。

网友:
https://azure.microsoft.com/zh-c ... appinn.com#features
用来做点设备提示音蛮好用

网友:
我们公司产品的提示音 都是用微软的TTS   免费的

当然也有收费的版本   可以训练比如模仿明星的声音

网友:
ATVP - 2020 - Tiny World - 小小世界

非常精彩的纪录片,每一帧都是壁纸。仔细看字幕!

记得下载苹果TV源的版本。

网友:
对了,B站有高清版。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eb5568c1676e6a99ec5

网友:
给你们听一首歌,大家猜猜这是谁唱的!

听完这个会发现唱歌都能以假乱真了

网友:
手机edge就有大声朗读功能,声音就很好听感觉就像真人。但是比视频配音要差点但是音色更加甜美

网友F:
TTS,有些位置还可以人手调节调速和语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TTS,有些位置还可以人手调节调速和语调的

Edge手机版本都可以各地方言朗读,我比较喜欢听四川话

网友:
我在10多年前玩过这个,挺好玩的,可以用单片机单独运行,也可以在电脑上运行。可以读中文网页也可以读英文单词。读什么只需要用蓝牙或者串口传给它就行了,语音库组织有很多技巧,系统需要有较完善的多音字处理系统。可以快速建立自己的语音库。记得在电脑上完成这个程序(包含自己的独立语音库)至少需要5M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假乱真的时代
真,更加显得可贵

AI 合成声音,目前技术上,已经可以做到 99% 人耳无法分辨了。(电脑音频分析,可能会分析出部分端倪)

所以看到 现在你听到的所谓大V/秘密的录音,可能大部分都是虚构的.

网友:
司马南的视频 有一部分都是百度给合成的 ,视频会提示这是自动生成语音
一般人听不出来区别

网友:
有没有工具可以实现自动将英文讲解的视频加上翻译的中文字幕?自动识别

文字转语音现在很成熟了,还可以单独某些字的语调,速度。

网友:
抖音里面有个理工讲解的好像都是同一个人说话,如果是人工的,估计他应该忙不过来,应该是ai合成的

网友:
可以用万彩办公助手的, 套了讯飞的壳, 没有限制, 很多选择,

网友:
果然计算机的人工智能时代如此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