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元话费请教:type-c快充3S锂电池充放电方案

楼主(2022-12-30):
应用场景:type-c快充3S锂电池,采用65W充电器,充电电压20V3A,放电电压12V(3S电池电压),需要灯显或者IIC读取电池电量,放电部分有两种方案:
一是:用类似IP2368这样的芯片,充放电都经过type-c口,目前不确定这颗芯片能不能同时充放电,因为有可能充电的时候也需要放电给设备用,笔记本类似的应用。
二是:3S锂电池直接放电,不经过电源管理芯片,目前不确定这种方案下电池电量怎么得到。

网友A:
IP2368  2-6串最大功率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2368  2-6串最大功率100w

从3S电池直接放电,还能显示电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3S电池直接放电,还能显示电量吗

电量显示肯定MCU自己计算,充放电都用上电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量显示肯定MCU自己计算,充放电都用上电流检测

这样太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3S电池直接放电,还能显示电量吗

看他介绍是没说放电那应该就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他介绍是没说放电那应该就是没有

理论上 应该也不行 检测不了电流

网友C:
直接检测电压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检测电压 可以吗

这样出来的电量很不准

网友:
直接挂一个40z50 加c口IC

网友D:
做过类似板子, IP23XX充电电源有的同时放电,后级电路放电会也用的是充电芯片输出的电流,电池电压高一点时,一般工作在恒压状态,电池电压低时是恒流状态。

充电同时获得电池状态:要在电池端做一个高端电流检测,ADC数值为正,是充电,可以根据输入电池的电流以及当前的电压得到充电状态,根据三段式充电的逻辑进行判断。

单纯放电获得电池状态:也利用电池端高端电流检测,ADC数值一般为负,是放电,做SOC算法或者分段电压法+电流积分补偿,得到电池电量。

网友:
bq25703,i2c读取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类似板子, IP23XX充电电源有的同时放电,后级电路放电会也用的是充电芯片输出的电流,电池电压高一点 ...

现在倾向2368,不确定能不能实现同时充放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倾向2368,不确定能不能实现同时充放电

直接联系英集芯的代理,他们提供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联系英集芯的代理,他们提供技术支持。

有靠谱的代理推荐吗,找了一个爱答不理

网友:
IP这家公司 的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产品还没上市,搞不好他们的IC 就停产了。
可以考虑下智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