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价格开始回归正常了吗?

楼主(2022-12-30):
公司用的A7,疫情前,200块左右,后面涨到1600,最近贸易商报价回到200多了
是否新案子可以继续用Xilinx芯片了呢?心里怕怕的

网友A:
选可以有国产替代的兼容型号做~~~性能差一点点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可以有国产替代的兼容型号做~~~性能差一点点也可以

国产的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一旦高速后,时序约束很恼火,很多问题他们自己的FAE都不知道。所以重点产品还是别轻易更换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一旦高速后,时序约束很恼火,很多问题他们自己的FAE都不知道。所以重点产品还 ...

并不是这个意思哦,意思是先选一个进口的芯片,比方是EP4CE6E22C8N,然后AGM它有国产的替代方案,PIN2PIN的,先用进口的做,量产,然后有时间就换国产的同时测,不行就反馈给厂家,可能未来技术进步了呢?不进步就用进口货,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这个意思哦,意思是先选一个进口的芯片,比方是EP4CE6E22C8N,然后AGM它有国产的替代方案,PIN2PIN ...

低端是有替代的,高端点就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低端是有替代的,高端点就没有了

是的,国产坑非常多,比如我们用新版本的软件,一家多生成30%的lut把片子撑爆了,另一家直接把逻辑优化掉50%根本跑不起来。。换老版本的反而没有问题。。

主要还是得踩坑。国产最大的问题还是最高性能不行,我们跑125mhz就得16位加法,否则很可能直接跪。当然要是面积更大,就进一步并行化呗。fpga本来就适合并行化,串行化反而被主频限的死死的。

网友D(2023-02-15):
引用 网友C:
是的,国产坑非常多,比如我们用新版本的软件,一家多生成30%的lut把片子撑爆了,另一家直接把逻辑优化掉 ...

高端的,紫光国创的怎么样?

网友:
价格下来了,可以通过代理商像原厂订货了,就是需要点时间。

网友:
天天盼啊盼啊,哈哈,终于缓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高端的,紫光国创的怎么样?

紫光同创吧。我们现在在做他家的ip,反正也一言难尽。但是整体支持力度比其他家要好不少,他们有大客户,遇到的问题都会尽力解决。不过最新某个版本的软件会把代码综合坏,电脑最好多装几个版本交叉验证。

网友:
迟早只能使用国产。迟早没有进口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紫光同创吧。我们现在在做他家的ip,反正也一言难尽。但是整体支持力度比其他家要好不少,他们有大客户, ...

对,就是紫光同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低端是有替代的,高端点就没有了

现在紫光同创有替代xilinx zynq 7045的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紫光同创有替代xilinx zynq 7045的出来了

关键多少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