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TIM17的Encoder模式,计数还是像内部时钟

楼主(2022-12-30):
STM32G0 TIM17的Encoder模式,计数还是像内部时钟源,大家看看还缺少了什么步骤?

    LL_APB2_GRP1_EnableClock(LL_APB2_GRP1_PERIPH_TIM16);
    LL_IOP_GRP1_EnableClock(LL_IOP_GRP1_PERIPH_GPIOA);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OPENDRAIN;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_5;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LL_TIM_SetEncoderMode(TIM16, LL_TIM_ENCODERMODE_X2_TI1);

    LL_TIM_IC_SetActiveInput(TIM16, 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ACTIVEINPUT_DIRECTTI);
    LL_TIM_IC_SetPrescaler(TIM16, 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ICPSC_DIV1);
    LL_TIM_IC_SetFilter(TIM16, 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IC_FILTER_FDIV1);
    LL_TIM_IC_SetPolarity(TIM16, 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IC_POLARITY_RISING);

    LL_TIM_IC_SetActiveInput(TIM16, LL_TIM_CHANNEL_CH2, LL_TIM_ACTIVEINPUT_DIRECTTI);
    LL_TIM_IC_SetPrescaler(TIM16, LL_TIM_CHANNEL_CH2, LL_TIM_ICPSC_DIV1);
    LL_TIM_IC_SetFilter(TIM16, LL_TIM_CHANNEL_CH2, LL_TIM_IC_FILTER_FDIV1);
    LL_TIM_IC_SetPolarity(TIM16, LL_TIM_CHANNEL_CH2, LL_TIM_IC_POLARITY_RISING);

    TIM_InitStruct.Prescaler = 0;
    TIM_InitStruct.CounterMode = LL_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Autoreload = 2000;
    TIM_InitStruct.ClockDivision = LL_TIM_CLOCKDIVISION_DIV1;
    LL_TIM_Init(TIM16, &TIM_InitStruct);

    LL_TIM_DisableARRPreload(TIM16);
    LL_TIM_SetTriggerOutput(TIM16, LL_TIM_TRGO_RESET);
    // LL_TIM_DisableMasterSlaveMode(TIM16);

    LL_TIM_CC_EnableChannel(TIM16,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CC_EnableChannel(TIM16,LL_TIM_CHANNEL_CH2);
    LL_TIM_EnableCounter(TIM16);

楼主:
知道原因了,TIM16,TIM17没有Encoder功能。

楼主:
哎,一大堆的TIMER,只有TIM1和TIM3可以,
贴一个成功的例子吧。。。

    // Init PB8 TIM3_CH1 Input Capture
    LL_APB1_GRP1_EnableClock(LL_APB1_GRP1_PERIPH_TIM3);
    LL_IOP_GRP1_EnableClock(LL_IOP_GRP1_PERIPH_GPIOA);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OPENDRAIN;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_1;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TIM_InitStruct.Prescaler = 0;
    TIM_InitStruct.CounterMode = LL_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Autoreload = 0xFFFF;
    TIM_InitStruct.ClockDivision = LL_TIM_CLOCKDIVISION_DIV1;
    TIM_InitStruct.RepetitionCounter = 0;
    LL_TIM_Init(TIM3, &TIM_InitStruct);

    // LL_TIM_DisableARRPreload(TIM3);
    LL_TIM_EnableARRPreload(TIM3);
    LL_TIM_SetEncoderMode(TIM3, LL_TIM_ENCODERMODE_X2_TI1);

    LL_TIM_IC_SetActiveInput(TIM3, 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ACTIVEINPUT_DIRECTTI);
    LL_TIM_IC_SetPrescaler(TIM3, 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ICPSC_DIV1);
    LL_TIM_IC_SetFilter(TIM3, 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IC_FILTER_FDIV1);
    LL_TIM_IC_SetPolarity(TIM3, 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IC_POLARITY_BOTHEDGE);

    /*
    LL_TIM_IC_SetActiveInput(TIM3, LL_TIM_CHANNEL_CH2, LL_TIM_ACTIVEINPUT_DIRECTTI);
    LL_TIM_IC_SetPrescaler(TIM3, LL_TIM_CHANNEL_CH2, LL_TIM_ICPSC_DIV1);
    LL_TIM_IC_SetFilter(TIM3, LL_TIM_CHANNEL_CH2, LL_TIM_IC_FILTER_FDIV1);
    LL_TIM_IC_SetPolarity(TIM3, LL_TIM_CHANNEL_CH2, LL_TIM_IC_POLARITY_BOTHEDGE);
    */

    LL_TIM_SetTriggerOutput(TIM3, LL_TIM_TRGO_RESET);
    LL_TIM_DisableMasterSlaveMode(TIM3);

    LL_TIM_CC_EnableChannel(TIM3,LL_TIM_CHANNEL_CH1);
    // LL_TIM_CC_EnableChannel(TIM3,LL_TIM_CHANNEL_CH2);
    LL_TIM_EnableCounter(TIM3);

网友:
用cubemx配置不好么?简单快捷还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