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个H桥电路,为什么MOS管容易坏?

楼主(2022-12-30):
驱动电控玻璃(PDLC)需要75V的交流电,所以设计了这个电路,VCC_PDLC是75V,驱动信号RIN LIN接在一个反相器上,由FPGA输出30Hz的方波信号驱动
PDLC是容性负载,调试过程中,发现MOS管很容易击穿损坏,请坛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吧,非常感谢。

网友A:
上管?下管?你这频率太低了吧,vb管脚电压不够高,上管内阻大。还有,上管驱动方法不大对吧?上管nmos的g极必须大于d极才能工作,否则vs≈≈vg,mos管承受全部压降,烧毁很正常。

网友B:
频率太低了,自举电压不够,上管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管?下管?你这频率太低了吧,vb管脚电压不够高,上管内阻大。还有,上管驱动方法不大对吧?上管nmos的g ...

大神还有不懂的么。功率电路也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频率太低了,自举电压不够,上管容易坏

他自举接的是12v。。。。。。mos电压接的是7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还有不懂的么。功率电路也懂

你踩些坑就懂了。比如我还知道怎么降纹波,因为以前不懂,dcdc后面只放了钽电容,被坑过。还有,700khz的dcdc带高cg的mos热得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自举接的是12v。。。。。。mos电压接的是75v。。。。。。。。。。

浮栅驱动就是干这个活的。

网友D:
一般 C24 C25 70 C94 用个1uF的MLCC就行了。

D10 D11 D12 D13 mosfet已经内置了,不需要额外添加。

调制频率,应该用20~30kHz

R10 R16 不知道你放着干啥用,本来好好的驱动能力,被直接脚斩了。

以上问题解决了后,如果还烧,就去看看HO经过R9之后的波形,以找到一个最合适的R9值

网友:
多提一嘴。

VCC_PDLC注意应该是75V直流电,不能用75V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 C24 C25 70 C94 用个1uF的MLCC就行了。

D10 D11 D12 D13 mosfet已经内置了,不需要额外添加。

感谢大神指点
R10 R16主要是为了限止H桥翻转时的瞬时电流,PDLC类似一个大电容,如果不加电阻,翻转瞬间,电流比较大,担心易损坏
PDLC的驱动频率只能控制到几十Hz,太快会响应不过来,电流很大
针对这种低频场景,MOS驱动怎么设计比较好呢?

网友E:
找专用的mosfet全桥驱动芯片,对于两个桥臂的控制信号需要做时序控制,否则上下同时导通(为什么,请思考),就玩玩了

另外,自举电容搞那么大,根本没必要,可能还会引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专用的mosfet全桥驱动芯片,对于两个桥臂的控制信号需要做时序控制,否则上下同时导通(为什么,请思考) ...

谢谢指教,帮忙推荐个全桥驱动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自举接的是12v。。。。。。mos电压接的是75v。。。。。。。。。。

我看那个2104的工作原理,是在75V上叠加12V,规格书上就是这样用的,这样设计感觉没啥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 C24 C25 70 C94 用个1uF的MLCC就行了。

D10 D11 D12 D13 mosfet已经内置了,不需要额外添加。

你搞反了,这几个电容需要加到100uF甚至更大才行。他的电路工作频率很低,需要更大的电容来维持下臂关闭时的上臂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帮忙推荐个全桥驱动芯片吧

你这个只有30Hz的频率,没注意到。而且用的是FPGA,那么就好办,不用去找专门的芯片了,FPGA对两个桥臂的控制信号做一个死区控制就可以了

看这个:http://www.xjishu.com/zhuanli/41/201710817663.html
一种雾化器精细调制脉宽与死区时间的电路及方法与流程

网友F:
EG2104自带死区控制,何来上下同时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那个2104的工作原理,是在75V上叠加12V,规格书上就是这样用的,这样设计感觉没啥问题呀 ...

好吧。确实是这样。但是上管烧还是下管烧?原则上你输出串了1k电阻出去,电流最大也就150ma,烧管子问题再找吧。不明确上管烧还是下管烧还是全烧大家没法帮你分析准确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EG2104自带死区控制,何来上下同时导通?

单臂的话,死区控制应该没问题,双臂驱动,我是用一个反相器来控制的,FPGA连接到LIN_CTRL,双臂的IN没有直接连到FPGA,是担心上电时,FPGA的引脚不可控,出现短路。
使用反相器,可以保证双臂的IN时刻保持反相,但反相器会有个ns级的延迟
前辈觉得,这样设计有没有风险呢?

网友G:
PDLC应该是属于“常开常闭”类型的操作吧?
持续电流是不是应该几乎为0?
不是很明白这个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确实是这样。但是上管烧还是下管烧?原则上你输出串了1k电阻出去,电流最大也就150ma,烧管子问题 ...

坏过两次,都是上臂Q5短路了,本来用的100V的MOS,后来换成了200V的,还是坏
工作时MOS管没有温度,一般是上电或开关瞬间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PDLC应该是属于“常开常闭”类型的操作吧?
持续电流是不是应该几乎为0?
不是很明白这个应用…… ...

PDLC类似液晶,工作时要用几十Hz的频率翻转极性,不然会极化损坏
它相当于一个电容,翻转极性时会有充放电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坏过两次,都是上臂Q5短路了,本来用的100V的MOS,后来换成了200V的,还是坏
工作时MOS管没有温度,一般 ...

上臂坏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容性负载切换时,把上臂vgs拉到20v以上,造成上管击穿(因你电流达不到击穿条件)。你可以示波器测一下上管vgs瞬时电压。mos管怕g极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臂坏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容性负载切换时,把上臂vgs拉到20v以上,造成上管击穿(因你电流达不到击穿条 ...

谢谢大神指点,我上班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VB需要靠负载的反向电动势进行充电,PDLC是容性负载,并且串联了510R的电阻,VB应该是没法充电的。

网友H:
进入工作状态之前,两个半桥下管Q7和Q9都应有足够的开启时间,以确保两个半桥的自举电容正确充电。这个在控制程序上是否有保证?

另外,电流不大,用三极管搭个H桥不是比这样搞省心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进入工作状态之前,两个半桥下管Q7和Q9都应有足够的开启时间,以确保两个半桥的自举电容正确充电。这个在控 ...

三极管也不省心呀,设计不好,还是会挂。我比着规格书,用了最典型的电路,心想应该比较省心,结果还是挂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臂的话,死区控制应该没问题,双臂驱动,我是用一个反相器来控制的,FPGA连接到LIN_CTRL,双臂的IN没有 ...

就是你这个控制电路坏事,自举驱动必须保证两个半桥都是下管先开,这样自举电容才有机会充电。

你用反相器控制的话就总是有一边半桥是上管先开,此时自举电容尚未完成充电,上管因为导通不完全而烧毁。

网友:
低频30HZ调制到高频(例如10KHZ)上去,自举电路需要充电,烧毁原因应该是管子没有完全导通,发热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