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透射式血氧仪探头工作原理

楼主(2022-12-31):
图片上这种不是淘宝卖的带芯片,直接读数据就行了,网上搜了下,只在B站找到一个几十秒的视频,大概就是这种探头,好像给led供电,也是有一定频率的,有没有坛友了解的,我送一个给您,看能让这个探头工作起来吗

网友A:
https://www.howequipmentworks.com/pulse_oximeter/

这个链接里的图可以帮助你理解血氧饱和度计测量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howequipmentworks.com/pulse_oximeter/

这个链接里的图可以帮助你理解血氧饱和度计测量的原 ...

谢谢坛友,下午看了下,受益匪浅

网友B:
之前读研的时候,有个教授讲了一上午血氧饱和度电路,当时还是用运放做的,印象特别深,重点是共模抑制比,理解了什么叫共模信号。
当时那个老师是填补了国内空白,是他的成名之作。可惜后来的笔记丢了,那一上午,模电水平提升一大截。一个芯片一个电阻的分析如何选型,如何计算。

目前基本都是单芯片方案,之前拆过一个,是TI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读研的时候,有个教授讲了一上午血氧饱和度电路,当时还是用运放做的,印象特别深,重点是共模抑制比 ...

坛友好,您有兴趣吗,我可以送您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读研的时候,有个教授讲了一上午血氧饱和度电路,当时还是用运放做的,印象特别深,重点是共模抑制比 ...

我这个探头,如果有专用芯片,也是在机器上,探头本身没有,只有一个发射,一个接收,6根线,只用了4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友好,您有兴趣吗,我可以送您一条

非常感谢,可惜权限不够,没法跟您发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可惜权限不够,没法跟您发私信

我留个手机号微信,违规还请版主删除13271082769

有坛友想要一条试试,也可以联系,现在探头还有6条

网友:
这种是监护仪配件,需要主机才能读取血氧值,楼主可以送我一条吗?我想试试能不能改装到指夹式血氧仪上,这种样式的指夹可以长期监测

网友:
工作起来很简单,红光LED和红外LED用H桥和恒流电路就可以驱动起来的,本身这两个传感器是反向并联的,用50%的真空比驱动即可。
接收部分是光敏器件。难的是检测电路,还有更难的是算法,因为涉及机密的原因就不方便发分立器件的电路图上来了。集成的方案,你可以看一下ti的AFE4403,我们测试过,和集成的比是弱灌注的指标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