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电流电压测量以及开关电路设计,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22-12-31):
各位,关于电流电压以及开关电路的低成本设计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电压测量范围:200~260V AC
电压测量精度:1V左右
电流测量范围:<2A
电流测量精度:10mA,实在不行可以放宽到100mA
之前用的是专用的测量芯片。

开关电路之前用的是宏发的继电器(常闭)。

现在市场不太好,想尽量把成本做低。各位有什么好方案,好的芯片介绍一下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互感器(变压器)成本最低吧

网友B:
电表计量芯片不是挺好么?国产的几毛到几元的都有,你用单片机的ADC加运放未必会低多少成本。

网友C:
互感器+运放+MCU+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表计量芯片不是挺好么?国产的几毛到几元的都有,你用单片机的ADC加运放未必会低多少成本。 ...

电量计量芯片有推荐的么?之前我们用的还是比较贵,大约要接近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变压器)成本最低吧

互感器思路是一个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互感器+运放+MCU+继电器

谢谢,如果有使用过的芯片推荐就太好了。

网友B:
http://www.renergy-me.cn/cn/products.php    锐能微   他们家的可以过电表计量认证的,15年左右用过他们家的RN8209做过智能插座。
http://www.hiliwi.com/product/6/                    合力为   之前有个朋友推荐过他们家的HLW8110方案,SOP8封装外围简单。
https://www.belling.com.cn/product_list.html?type=307  上海贝岭  这个就是便宜1块钱以内的方案都有。具体如何没用过。

网友:
电阻分压接电压互感器隔离后端单片机adc采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renergy-me.cn/cn/products.php    锐能微   他们家的可以过电表计量认证的,15年左右用过他们 ...

谢谢提供信息,感觉贝岭的还不错。准备测试一下。

另外还想问问,AC-DC转换芯片有便宜好用的介绍吗?

非常感谢

楼主:
另外,AB胶好贵呀。大家一般用什么胶喃?

网友:
精度不算高 2ma转2ma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