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可以指导一段CAN数据错误情况

楼主(2022-12-31):
有一设备通信,接口是CAN芯片TJA1042,用USB转CAN收取不到任何数据,用逻辑分析仪夹在TJA1042的RX引脚上,波形看起来是125K数据,但是会出现错误,现场的CAN设备又是可以正常通信的,难道CAN还可以加密吗

网友:
有没有可能就是用了can物理层 逻辑上是其他的呢

网友A:
usb转can抓取设备是不是好的
某宝性价比超高的,时不时就会小脾气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can抓取设备是不是好的
某宝性价比超高的,时不时就会小脾气使出来。 ...

应该是好的,只有这里抓不出数据,其他地方都好的。而且用逻辑分析仪抓数据,也有位错误

网友B:
要组网   设备的终端电阻  2端的120欧姆要有,至少挂2个设备, USB TO CAN不要用silent模式,可以作为一个节点。

网友C:
推荐一个USBCAN,可以使用它测未知波特率的功能,只要先把波特率测出来,配置好波特率后,就肯定能收到数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73477294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一个USBCAN,可以使用它测未知波特率的功能,只要先把波特率测出来,配置好波特率后,就肯定能收到数据 ...

没有用的,上逻辑分析仪都出不来标准CAN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组网   设备的终端电阻  2端的120欧姆要有,至少挂2个设备, USB TO CAN不要用silent模式,可以作为一个 ...

组网了啊,原装设备上有数据的,

网友C:
从你的描述来看,已经出现矛盾的情况了。USBCAN收不到数据,USBCAN设备又是好的,现场的CAN设备又是可以正常通信的。所以我怀疑波特率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描述来看,已经出现矛盾的情况了。USBCAN收不到数据,USBCAN设备又是好的,现场的CAN设备又是可以正 ...

用USB转CAN   抓波特率,也抓不出波特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的,上逻辑分析仪都出不来标准CAN数据啊

先把波特率测出来,
配置好波特率后,
能收到数据

建议用这个工具    按照进行步骤

网友:
现在你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好波特率到底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