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供电的运放的共模电压问题,求解,见内部电路图

楼主(2023-01-01):
这图示中的共模电压应该是-1.20V,运放这么用可以吧?

网友:
共模电压是1/2*(V+ + V-),应该是-1.215V±0.005V
这么用没问题,运放做比较器用?

网友A:
这样子开环358响应非常慢的。运放只比较+和-的电压差,不关心电压范围(358限制在vss+0.6v~vcc-0.6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开环358响应非常慢的。运放只比较+和-的电压差,不关心电压范围(358限制在vss+0.6v~vcc-0.6v以内) ...

是呀  当比较器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  当比较器使用。

还是用正规比较器吧,运放不合适,特别是358更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正规比较器吧,运放不合适,特别是358更不合适。

求推荐一款?

网友C:
运放可以当比较器用,但要容忍两个特点:①输出不到电源轨,②慢。
具体可以参考这个:https://zhuanlan.zhihu.com/p/421237815

对于 LM358 而言:
负输出能到负轨附近,正输出比正轨低1.5v,也就是输出L=-9v,H=+7.5v
然后攀升率限定了输出速度,按手册G=1时 0.3v/us,这得 55us 才能完成输出翻转。

说句旁的,Arduino 的电源切换电路用的是 LMV358 作电压比较器。
到国内被抄成了 LM358,输出不达电源轨,功能完全失效。
曾经尝试找比较器替代,结果不是共模范围不够,就是型号太偏门,并不比 358 更好用。

所以建议 LZ 谨慎替换,有可能 358 和现有的电路配合挺好,直接换比较器反而出错。
例如比较器大多需要配合上拉电阻,过快的速度反而容易出毛刺/振铃。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一款?

有啥好推荐的, LM311, LM393之类呗. 注意比较器一般是OC/OD输出的, 输出端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运放可以当比较器用,但要容忍两个特点:①输出不到电源轨,②慢。
具体可以参考这个:https://zhuanlan.zh ...

358在输入接近电源轨时还有可能出现极性反转, datasheet里有.
当比较器用, 至少得选抗极性反转的运放.

MCP600x和LT1013的datasheet里明确说了No phase reversal.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8在输入接近电源轨时还有可能出现极性反转, datasheet里有.
当比较器用, 至少得选抗极性反转的运放.

感谢提醒! 这确实够坑的,还是翻看了 AD 的指南才注意到。

附上 AD 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