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块温控问题请教

楼主(2023-01-02):
我要加热一个铁块(只能加热,自然冷却),现在需要能设定每分钟加热多少度,比如10度/每分钟, 30度/每分钟,像这样的需求应该怎么调节PID,或者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
首先 要保证你的加热功率足够.  然后  我能想到的就是 启动前存储当前温度, 然后 每隔1分钟加一个温升的速度.

网友:
你这种惯量大的设备,有难度.....一般会过冲,比例调大一些.....

网友:
先计算下铁块重量和热熔,再根据最大加热升温速度和传导效率来决定加热器功率。另外传感器离加热位置越远可能过冲越大,需要跟加热速度平衡考虑

楼主:
是不是可以先把最大的一分钟能加热多少度求出来,然后再根据设定的速率和最大速率的比值去调整PID

网友:
根据铁块质量和比热容,以及温升速率,算一下加热功率;当然,还要考虑加热体和被加热体间的热阻,被加热体和周围空气间的热阻。如此以来,就可以估算一个温升下的加热功率和稳态下的加热功率。

有了估算值,在加上PID调节,就能够比较好的稳定温度。

网友A:
是要找自整定算法么?
很久以前看到过一个文献,似乎是用最大功率加热,温度上升到设定值,停止加热,冷却,重复三次,记录过程中的若干温度/时间,然后可以计算出pid参数。
可惜后来找不到了~

网友B:
论坛里有个西门子PID算法,可以用,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找自整定算法么?
很久以前看到过一个文献,似乎是用最大功率加热,温度上升到设定值,停止加热,冷却 ...

是论坛上找的吗,有没有关键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个西门子PID算法,可以用,你找找

有没有搜索关键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个西门子PID算法,可以用,你找找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A8%E5%AD%90%2BPID 是这个吗

网友:
目前看来两个方向,具体需要实体去测试。

方向1:调一个 T 控温系统,然后施加斜坡函数作为激励,即软件产生温升速率;
方向2:调一个 dT/dt 可调升温系统,然后施加阶跃激励,即设定温升速率。

第一种方向资料应该比较多,就是经典的 PID 调试,但是需要有个响应足够快的系统;
第二种方向应该运行效果较好,但由于被控量是个 dT/dt 一阶导,只能说套路与 PID 相近,实际可能不易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6665&highlight=%E8%A5%BF%E9%97%A8%E5%AD%90% ...

就是这个,是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