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航芯电机辨识上位机全新上线(资源+演示教程)

楼主(2023-01-03):
上海航芯电机辨识上位机全新上线,无感FOC算法自动适配电机(让你的新项目电机20秒运转起来),可在下方获取资源包和观看演示教程。

资源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M0clfIdEmEF2L2UF-Zw8gQ?pwd=wlnz

演示教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8714e8fb334b295bf30

网友:
这是原厂吗?

网友:
对标封条么?电机芯片也这么卷了

网友:
速度演示没什么了不起,随便几行代码就搞定了,FOC控制和方波控制从视频中也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可以着重描述FOC控制和方波控制同转速下功耗的差异,

FOC控制下超低转速运行视频,比如充当时钟秒针,

以及FOC上叠加位置控制,

还有堵转下的无齿槽转矩波动的恒扭矩输出。

网友A:
再加一条,满速转动下瞬间停止和满速情况下瞬间满速反转的非电池电源下的电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条,满速转动下瞬间停止和满速情况下瞬间满速反转的非电池电源下的电压波形 ...

你这个牛皮  用电源反转,处理不好电源得频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条,满速转动下瞬间停止和满速情况下瞬间满速反转的非电池电源下的电压波形 ...

高手对狙啊

网友:
视频很不错。FOC, 低速高扭矩可以演示一下

楼主:
如果是低速大扭矩、正反切,请参考这个资料
https://aijishu.com/l/1110000000341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