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12伏到3V的LDO,试了SPX3819直接冒烟了,是不是买了假货?

楼主(2023-01-04):
如题,电流500mA可以5到12伏宽电压。谢谢

网友:
是热死的

网友:
Arduino 板载的 LDO,负载不到 5v 100ma,都不推荐 12v 输入。

这 12v 转 3v 还要 500ma 的线性电源,怕是得用 TO220 + 散热片 + 风扇 才能镇得住。

网友A:
9v压差。这种封装,1w的热量应该可以承受

网友:
这款用了好几十k,是12V,要小电流,50ma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v压差。这种封装,1w的热量应该可以承受

sot-23-5的允许功耗在25度室温+良好散热条件下是0.3w左右。。75度+差散热条件下是0.1w左右。。所以9v压差允许电流最大30ma,否则容易冒烟。电流过大直接就冒烟了。

这么高的压差,确实有一些do可以用(不是ldo,因为完全没必要啊)。比如各种1117,各种317,lm317耐压记得好像能到30v?以上。体积好像没有见过这么小的。

网友:
这种小封装这么大压差,怎么敢这样用的?

网友C:
楼主要不要查查LDO是啥意思

网友:
楼主的负载电流多大?
按理说芯片是自带热保护的

网友D:
楼主一开始说了是500毫安的电流,其实几瓦的热根本就不算啥。我家里有一个电暖气,工作的时候最小档也有950瓦。天冷的时候最小档根本不够,暖气片都热不起来。所以楼主不应该理会楼上这些人。咱找块紫铜,用紫铜造一个小热管对芯片进行散热即可,由于需要机加工增加了被仿造的难度,产品的生命力得以延长

网友E:
楼主,你算算这么大的压差和电流,LDO损耗的功率是多大,冒烟才是正常的。你这种应用本身就是错误的,要么用DCDC,要么用线性稳压+大的散热块才行。

网友:
用错芯片了,要开关降压芯片。500ma    9v压差,最大损耗功率4.5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不要查查LDO是啥意思

尤其是哪个“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开始说了是500毫安的电流,其实几瓦的热根本就不算啥。我家里有一个电暖气,工作的时候最小档也有950 ...

不是那么回事的,外壳还有个导热系数问题,最好还是把硅片挖出来直接贴到带热管导热的紫铜散热片上才能保平安

网友:
LDO用高压差,输出电流就得降低。我们有一个产品就这么用,12V用LDO直接降到3.3V,当然负载只有10-20mA不会超,用热成像看过LDO发热在正常范围。

楼主:
我电流没那么大,只有50mA,小马达起动后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算算这么大的压差和电流,LDO损耗的功率是多大,冒烟才是正常的。你这种应用本身就是错误的,要么 ...

看来还得用DCD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t-23-5的允许功耗在25度室温+良好散热条件下是0.3w左右。。75度+差散热条件下是0.1w左右。。所以9v压差 ...

一直用LM2576,没问题。但是客户有些小空间的,就想弄小点板子。

楼主:
换这家的就可以了,前面那家一上电就冒烟,拆了单片机也输入输出击穿。还敢不敢用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电流没那么大,只有50mA,小马达起动后更小。

大哥,别只看电流啊,看 功耗 与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哥,别只看电流啊,看 功耗 与封装

有更好的推荐么?SPX1117,还有小封装么?想找个更优方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换这家的就可以了,前面那家一上电就冒烟,拆了单片机也输入输出击穿。还敢不敢用呢 ...

楼主可以试试美台半导体的AZ1117H-3.3TRE1

网友H:
你这3819估计是假货了.....我这接过24V都没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试试美台半导体的AZ1117H-3.3TRE1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3819估计是假货了.....我这接过24V都没事啊!

嗯,因为我拆了总片机也击穿!

网友I:
0.1元/pcs 一定是假货了。
如果空载都烧,也一定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不要查查LDO是啥意思

楼主 应该是想用  HDO

网友:
需要看功率,单存看工作电流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I:
0.1元/pcs 一定是假货了。
如果空载都烧,也一定是假货。

反而是这个0.1元的正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