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为1660 super显示,有两种形状?

楼主(2023-01-05):
在配测试电脑,公司有两张显卡型号都是1660 super,电脑识别出来的型号也相同,但一个大一个小,外观完全不同
两个显示卡有什么区别吗?请了解的坛友帮忙科普一下吧

网友:
用料的中高低端吧,之前做过功课;核心都一样,外围用料差异

网友:
一个是公版卡或者加强卡,一个是缩水卡

网友A:
谁有显卡的PCB电路设计图了?学习一下......看着显卡买的挺贵的哦!

网友B:
不同厂商外观不同不是很正常的事么?nVidia自己不做显卡的,所谓公版卡也是核心合作伙伴画的PCB,有实力的厂商会自己修改或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厂商外观不同不是很正常的事么?nVidia自己不做显卡的,所谓公版卡也是核心合作伙伴画的PCB,有实力的 ...

明白了,原来Nvidia只是做芯片,我以前以为他们自己做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显卡的PCB电路设计图了?学习一下......看着显卡买的挺贵的哦!

我记得Kicad的demo里面有一张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