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好用的焊台油烟机,可以高端一点的

楼主(2023-01-05):
公司想买一个焊台油烟机,实验室不是在窗户边,所以往外排风的不行。大家有用过好用的型号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加长管道,往外排,买个风量22立方的家用油烟机

网友A:
管道风机加pvc管道加软管加喇叭口,这个需要专人安装。

网友:
是不是那种有个过滤箱的那种,快克, 白光, JBC 应该都有这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道风机加pvc管道加软管加喇叭口,这个需要专人安装。

这种也不错,安装还是蛮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道风机加pvc管道加软管加喇叭口,这个需要专人安装。

外排的不行,只能是内循环,带过滤的那种。

网友B:
快克有专门的焊烟净化器,单工位单价两千,但不知道多久要换一次滤材。

网友C:
焊锡烟雾净化器用内循环的,像空气净化器类似。
目前有三台在用,同事申请买的。大概费用1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克有专门的焊烟净化器,单工位单价两千,但不知道多久要换一次滤材。

有用过吗?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锡烟雾净化器用内循环的,像空气净化器类似。
目前有三台在用,同事申请买的。大概费用1K左右。 ...

你们用的什么型号?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排的不行,只能是内循环,带过滤的那种。

尽量外排     命是自己的

网友:
装天花出去, 搜索实验室排烟, 以前看专业检测实验室有这个, 漂亮又管用.

楼主:
买了7楼推荐的快克,6612这一款,用着试试。因为实验室实在不具备外排条件,所以只能买这种过滤的。另外焊接工作现在不多了,基本都是嘉立创贴好回来的,大多就是补几个器件,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用的什么型号?效果怎么样?

星弈环家,感觉够用

网友:
家用油烟机 杠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