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单层插件孔,焊环与孔的间距必须间隔0.2mm以上吗

楼主(2023-01-05):
具体不记得在哪看过双面板放置单层插件孔时要求孔与焊环的边距要大于等0.2mm,实际发现如果真的留0.2mm,焊环面积就变得很小了,现在还是要求这个0.2mm吗,0.1mm行不行,为什么单面板不需要间隔这么大呢?

网友A:
这是因为封孔的需要,你的表达不太清楚,你的这个孔要不要非金属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封孔的需要,你的表达不太清楚,你的这个孔要不要非金属化?

是非金属化,也就是说0.2mm是最小间距要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非金属化,也就是说0.2mm是最小间距要求了

越大越保险一点,不然的话干膜就盖不往,会导致孔内有个别孔有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大越保险一点,不然的话干膜就盖不往,会导致孔内有个别孔有金属

明白了,多谢袁总解答。我一直以为非金属化孔是在金属化工序之后再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袁总解答。我一直以为非金属化孔是在金属化工序之后再钻的。 ...

不是的,一次钻孔,你说的那是二钻,多一道工序,成本就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