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PWM(10k)的占空比?不过多的占用CPU资源!

楼主(2023-01-05):
如何获取PWM(10k)的占空比?不过多的占用CPU资源!   通过捕获功能?

楼主:
外部输入到单片机引脚的PWM占空比可变(和采集温度线性变化的)的 信号,

网友A:
STM32的定时器有PWM测量功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定时器有PWM测量功能,好用

用的捕获?有相关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捕获?有相关链接吗?

时钟配置略,原理就是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自动记定时器cnt值,HAL_TIM_IC_Start
读一下参考手册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