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5主机千万别再长期竖向放置了,会导致APU液金泄露 造成永久损坏

楼主(2023-01-06):
尼日前宣布,PS5主机全球销量突破了3000万台。

相信在众多用户中,采用竖向垂直放置的玩家应该不少。然而,法国一家电玩维修店铺ILoveMyConsole的老板Ben Montana却发出提醒,长期竖直放置PS5主机将会对主机造成永久破坏。

他表示,自己已经接触到不止一起案例,PS5主机因为长时间竖向放置,造成APU上覆盖的液金导热材料因重力流出,从而严重影响到散热,甚至危及其它组件。

Montana强调,这种情况数字版和光驱版都不能幸免。

相反,如果是水平放置,液金材料就不会出现类似问题。

据了解,拆解显示,PS5的核心处理器(AMD Zen2 APU)并没有设计金属顶盖使用硅脂或者钎焊封装,而是一片裸Die上面涂装了液态金属导热材料。液金在常温常压下呈液体状态,可流动,具有较高的热导率,但同时也有导电性,为了放置外溢,PS5在核心die周边填充了大量泡棉类防护材料,据说索尼公司为验证此密封效果耗时2年。

网友:
还好我买的是XSX、

网友:
用这种先进的工艺,会带来什么体验呢?无风扇还是超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4 pro呢?

ps4不是使用这种激进的散热方式。

网友:
估计用的液态金属镓合金

网友B:
这玩意儿根本没时间玩只能当摆件装饰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根本没时间玩只能当摆件装饰用了

我小孩现在还在玩PS4的毛线小精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根本没时间玩只能当摆件装饰用了

接电视显示屏玩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根本没时间玩只能当摆件装饰用了

我的ps4也没玩,没心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