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接2560x1440的显示器,但显卡却输出4K,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1-06):
60Hz显示是正常的,但刷新率调成120hz后,活动信号变成了4k 120hz,也就是显卡是4K 120hz输出的,屏幕会闪屏错乱
之前16系列的显卡没发现这个问题,新换了30系列显卡,才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这样点进去,可以修改实际分辨率。

网友:
看看   视频线   是不是不支持。 一般得换根好一点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