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农村自建房后期要加装接地该怎么做好

楼主(2023-01-07):
        LP娘家农村自建房,原先建房的时候没有考虑防雷接地的事情,没有地线,所有的插座都只有零线和火线,地线都没穿,电脑金属机箱手摸上去都微微有点发麻, 整个楼电线接的也不规范不安全,现在我刚新装了配电箱,买了的德力西的防雷模块和过压欠压模块,必须要接个地线。目前整个院子和楼四周都是打了水泥地的,大概离楼房20米不到,有个大概一亩的小池塘。现在考虑接地两个方案,

一、就近在楼房的外墙边上把水泥地打穿,网上买个16毫米直径1米长的热镀锌接地针打到泥土里,作为地线,短距离接到配电箱大概三四米就够了。

二、接个20米长的电线,一直到十几米外的小池塘 ,末端接个铜条或者不锈钢管什么的重物导体,直接扔进小池塘底。

      对建筑接地这方面完全不懂,两种方案怎么选择 ,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大家伙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如果插座没有穿地线那电箱接地没作用。

除非经常出现打雷损坏电器否则防雷模块没必要安装,防雷模块需要配合地线前面有空开中间还要有融丝。

推荐方案总闸用漏电保护器,后面接过欠压保护器,如果发生雷击损坏电器优先让电网的人对电网维修,如果解决不了就自己拉地线接避雷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插座没有穿地线那电箱接地没作用。

除非经常出现打雷损坏电器否则防雷模块没必要安装,防雷模块需要配 ...

农村线10kV露天的,自己有防雷好点,老家雷雨天时常有人坏家电。但在市里面从来没出现过,我的NAS 24X7通电。
防雷感觉一条1m地钉不够叭?

网友:
老外家都是两三米手指粗铜棒打入地下,接上六平方地线完事。可以找个电锤敲下去,一支不保险打两支

楼主:
看了大家回帖,感觉有点方了,干脆多做几条接地线算了,现在打算在房子外墙边上打2根16毫米粗1米长的热镀锌接地针,然后20米外的小池塘也扔个铜条入水里,三个地线并联起来当接地用

网友:
看你的环境,接地电极容易做,为每个插座套地线是挺麻烦的

网友:
一亩的小池塘

网友:
保护接地电阻不大于4Ω,防雷接地电阻一般不大于10Ω

网友:
屋后埋入铜棒、铁棒,然后家里220V市电全部三线,黄绿线接入地线就行,我厂就是这么弄的,也没测过接地电阻。
其实没有地线,漏电保护也会跳闸的,离你最近的电线杆变压器就有埋入的底线。

网友:
另外一个省钱小技巧,每个淘宝账号,APP首页每天领签到红包,然后去红包专区搜德力西,正泰断路器,漏电保护器,63A以下都能5元以内包邮买到。(五金店每个都接近20元)

这个方法我都撸过20多个了。类似我还买过自封袋,新光扎带等

主要是太穷,负债百万,有羊毛不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