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ZU2EG_4EV MPSoc之FPGA开发指南_V1.0》第三十三章

楼主(2023-01-07):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MPSoC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36804589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0252-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994244016

第三十三章OV5640摄像头HDMI显示实验

在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中,成功地在LCD屏上实时显示出了摄像头采集的图像。本章将使用FPGA开发板实现对OV5640的数字图像采集并在HDMI显示器上实时显示。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33.1简介
33.2实验任务
33.3硬件设计
33.4程序设计
33.5下载验证

33.1简介

在“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中对OV5640的视频传输时序、SCCB协议以及寄存器的配置信息等内容作了详细的介绍,如果大家对这部分内容不是很熟悉的话,请参考“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中的OV5640简介部分。
33.2实验任务
本节实验任务是使用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及OV5640摄像头实现图像采集,并通过HDMI接口驱动HDMI显示器,并实时显示出图像。
33.3硬件设计
摄像头扩展接口原理图及OV5640模块说明与“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完全相同,请参考“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硬件设计部分。HDMI接口部分的硬件设计请参考“HDMI彩条显示实验”中的硬件设计部分。
由于OV5640、HDMI接口和DDR4引脚数目较多且在前面相应的章节中已经给出它们的管脚列表,这里不再列出管脚分配。
33.4程序设计
根据实验任务,首先我们设计如图 33.4.1所示的系统框图,本章实验的系统框架延续了“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的整体架构。本次实验包括以下模块: DDR4控制器模块、摄像头驱动顶层模块、时钟模块、视频显示模块和HDMI顶层模块。其中DDR4控制器顶层模块和摄像头驱动模块完全延用了“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中的模块没有做任何修改,而MMCM时钟IP核模块、HDMI驱动模块和视频显示模块也是完全延用了“HDMI彩条显示实验”中的模块没有做任何修改,所以本节实验完全可以看成是将“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中的LCD显示模块替换成了“HDMI彩条显示实验”中的HDMI显示模块。因此本节实验就不再对程序代码做讲解了,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去看前面的“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和“HDMI彩条显示实验”这两个例程。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本节实验软件工程的整体架构。
OV5640摄像头HDMI显示系统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 33.4.1 顶层系统框图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上图中的时钟网络,首先板载时钟发生器芯片提供一对差分时钟(系统时钟),直接进入MIG IP核,一方面作为MIG IP核的驱动时钟另一方面由MIG IP核内部派生出一路50MHz的时钟进入ov5640顶层模块和MMCM时钟IP核模块。而MMCM时钟IP核模块又分频出三路时钟(像素时钟、2.5倍像素时钟、5倍像素时钟,频率大小由HDMI显示分辨率决定)进入HDMI驱动模块,其中像素时钟还进入了视频显示模块作为视频显示模块的驱动时钟。分析完了时钟网络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数据流,先是ov5640顶层模块配置ov5640摄像头,配置成功后采集ov5640摄像头传入的数据,并将数据传输到DDR4顶层模块;DDR4顶层模块通过MIG IP核驱动外部DDR4芯片,将摄像头数据写入DDR4芯片,当接收到视频显示模块的读数据请求后就会把外部DDR4芯片中缓存的数据再读回来传递给视频显示模块;视频显示模块会将数据和行场同步信息一起发给HDMI驱动模块,HDMI驱动模块会将像素数据、行场同步信息以及像素时钟分别进行TMDS编码(不了解TMDS编码的同学可以看前面的HDMI彩条显示实验),最后驱动HDMI显示器,将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显示在HDMI显示屏上。
顶层模块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33.4.2 顶层模块原理图

FPGA顶层模块(ov5640_hdmi)例化了以下五个模块:时钟模块(clk_wiz_0)、OV5640驱动模块(ov5640_dri)、DDR控制模块(ddr4_top)、HDMI驱动模块(dvi_transmitter_top)以及视频显示驱动模块(video_driver)。
时钟模块(clk_wiz_0):时钟模块通过调用MMCM IP核实现,共输出3个时钟,频率分别为75Mhz时钟(HDMI像素时钟)、187.5Mhz(HDMI像素时钟的2.5倍频)时钟和375Mhz时钟(HDMI像素时钟的5倍频)。其中75Mhz时钟就是根据HDMI显示规范来设定的标准像素驱动时钟,因为本节实验采用的是720P的分辨率所以像素时钟选择75Mhz(实际规范是74.5Mhz,这里比实际规范要求的时钟频率稍微大一点,不影响功能)。而187.5Mhz时钟和375Mhz时钟分别是像素时钟的2.5倍和5倍,他们的作用是一个用于10bit进4bit出的ram,另一个是用于10bit并行数据转1bit串行数据,详细讲解请参考前面的HDMI彩条显示实验例程。
OV5640驱动模块(ov5640_dri):OV5640驱动模块负责驱动OV5640 SCCB接口总线,将像素时钟驱动下的传感器输出的场同步信号、行同步信号以及8位数据转换成DDR读写控制模块的写使能信号和16位写数据信号,完成对OV5640传感器图像的采集。
DDR控制模块(ddr4_top):DDR读写控制器模块负责驱动DDR片外存储器,缓存图像传感器输出的图像数据。该模块将MIG IP核复杂的读写操作封装成类似FIFO的用户接口,非常方便用户的使用。
有关DDR控制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章节。
视频显示驱动模块(video_driver):视频显示驱动模块主要作用就是生成HDMI的行场同步时序和数据读取请求,并将摄像头的rgb565数据转换成rgb888数据。
HDMI驱动模块(dvi_transmitter_top):HDMI驱动模块的作用就是将行场同步信息、像素数据以及像素时钟进行TMDS编码,再将并行数据转换成串行数据输出给外界的HDMI显示屏,从而实现将摄像头采集的图像数据在HDMI显示屏上显示的功能。
有关HDMI视频显示驱动模块和HDMI驱动转换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HDMI彩条显示实验”章节。
33.5下载验证
编译完工程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下载程序。将双目OV5640摄像头(本节实验只使用双目摄像头模块的其中一个摄像头)模块插在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J19扩展口上,并将HDMI电缆一端连接到开发板上的HDMI插座、另一端连接到显示器。将下载器一端连电脑,另一端与开发板上的JTAG端口连接,然后连接电源线后拨动开关按键给开发板上电。硬件实物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 33.5.1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连接HDMI显示器

接下来我们下载程序,验证OV5640 HDMI实时显示功能。下载完成后观察HDMI显示器显示的图案如下图所示,说明OV5640 HDMI实时显示程序下载验证成功。
图 33.5.2 HDMI实时显示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