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接触小区修换门禁系统,懂行的欢迎大家来交流

楼主(2023-01-07):
小区修门禁系统主机坏了,家卫士R2,刚开始接触,欢迎懂行的来交流。
拼多多上买了一个主机及手机可操作的读卡写卡解码器今天到了,简单注册及测试了一下
家卫士单元门主机还没到,河北保定发货到现在5天了还在保定转悠,只好耐心等

网友A:
是功能问题?很多时候都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B:
这类东西,基本上也是鸡肋,扔了可惜,修修嫌烦。
看着复杂,就是个模拟摄像头矩阵
还有模拟语音传输。
再加个CRT显示器。

高档点的走数字信号,象数字 IP摄像头,编解码。

网友C:
手机软件需要注册不,收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软件需要注册不,收费不

买的商家送了VIP,已注册成功,不知道能管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功能问题?很多时候都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主控板及读卡模块板的电源部分都烧了,懒得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板及读卡模块板的电源部分都烧了,懒得修了

这个应该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商家送了VIP,已注册成功,不知道能管多久

我买的带蓝牙读卡器199元,里面有app激活卡还要app绑定微信,这样设备不要了没法转卖,后来发现真的套路深啊 。你这个价格真的划算不用了也不会浪费。

网友D:
还有PM3,门禁卡暴力破解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PM3,门禁卡暴力破解设备。

我买了读卡器199元还是结果解不开我的全加密卡,单独付费100元电脑远程,本地电脑穷举10个小时解开的。
这类读卡器硬件不贵,手机自带nfc都可以读写没有加密的卡。贵的是所谓的解密功能,买设备的vip只能解开漏洞卡,简单的部分加密卡,对于滚动与全加密都不可以,需要海量数据库碰撞进行穷举。这vip还不行需要vvip又是要加银子。简单点就是只要涉及解的都是不能说的边缘技术。就像开锁的需要备案一样

网友E:
cuid卡这不就是M1一样的么,就0扇区可以改写,PM3可以密很快的
换台新的,怎么导入旧数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cuid卡这不就是M1一样的么,就0扇区可以改写,PM3可以密很快的
换台新的,怎么导入旧数据呢 ...

单元门门禁特殊操作需要说明书,比如用授权卡或者管理员密码可以增加卡片。增加的卡片大概率不可能是简单的非加密卡,有加密密钥,只有正确加密的卡才能被登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特殊密码与特殊操作进入管理功能,没有厂家支持基本无解,除非对代码进行解读。

网友:
给我家楼下单元楼修过一个,当时是刷ID卡的,刷卡不能开锁了,物业不给修,我自己给拆下来,后来发现是输出给门锁磁铁的能量实际是靠那个大电容坏了,顺便在网上很便宜买了个IC卡的读卡器模块换上,手机也能刷了,给邻居各送了几张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元门门禁特殊操作需要说明书,比如用授权卡或者管理员密码可以增加卡片。增加的卡片大概率不可能是简单 ...

原卡扣是电脑发卡,可以开小区小门,等到货后要研究一下怎么把原卡密匙录到新换上这个门禁系统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类东西,基本上也是鸡肋,扔了可惜,修修嫌烦。
看着复杂,就是个模拟摄像头矩阵
还有模拟语音传输。

模拟语音信号是直接用屏蔽线传输的方案呢,还是装换为数字信号通讯传输。
几十米的距离,语音做的很清晰,相互对话无正反馈啸叫声音,这个花点心思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单元门门禁特殊操作需要说明书,比如用授权卡或者管理员密码可以增加卡片。增加的卡片大概率不可能是简单 ...

估计就是内部技术人员,
干私活或者离职之后外快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语音信号是直接用屏蔽线传输的方案呢,还是装换为数字信号通讯传输。
几十米的距离,语音做的很清晰 ...

视频是模拟PAL制式,音频应该是电话线那种模拟调制方式,通讯应该是232或者485双绞线传输
这个是室内机接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模拟语音信号是直接用屏蔽线传输的方案呢,还是装换为数字信号通讯传输。
几十米的距离,语音做的很清晰 ...

这类门禁模拟电路一根线就能实现语音对讲,主机一根12v的uart tx数据线就能实现主机呼叫分机,音频线同时反馈分机开锁指令与挂机。分机用拨码开关设置门牌编码。视频就是cvbs并联一起,分机被呼叫就会接通电路显示摄像头图像。
如果是非可视对讲,那更加简单。电源,地线,开锁,音频线就够了。那个呼叫的振铃声音其实就是串行的pt2262之类芯片的选分机信号,接通后传送的声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就是内部技术人员,
干私活或者离职之后外快赚。

应该是安防行业的技术人员,询问任何技术问题都不说严格保密不作声,都是要付费只提供解码服务的

楼主:
今天终于到货了,配了一张管理添加卡,先刷一下添加卡,再刷原单元门卡口录入,再刷一下添加卡保存,操作也简单

楼主:
试了一下 管理卡用卡口复制器不能解密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模拟语音信号是直接用屏蔽线传输的方案呢,还是装换为数字信号通讯传输。
几十米的距离,语音做的很清晰 ...

我记得回声,是用专用的IC来处理的,跟电话机用的是同一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 管理卡用卡口复制器不能解密复制

这种门禁加密,一般是以前物业卡 业主的,丢了一定要找他们发卡。
这加密功能,真的是鸡肋。业主多配几张卡又怎么了。

实际现在进楼刷卡真的是少了。
不如用IC就行,这样年轻人可以用手机NFC来模拟卡。
年纪大的用IC钥匙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门禁加密,一般是以前物业卡 业主的,丢了一定要找他们发卡。
这加密功能,真的是鸡肋。业主多配几张 ...

这类卡都是ic卡,可以选择加密或者不加密。年轻人一般都是把ic卡复制到手机nfc或者手环。连身份证都可以读取添加到手机里面做成电子身份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卡扣是电脑发卡,可以开小区小门,等到货后要研究一下怎么把原卡密匙录到新换上这个门禁系统里 ...

最好是先搞清楚发的卡是什么类型的卡,有的卡是解不了的,比如类似与手机cpu卡。
要是用aes加密技术做家庭智能门锁门禁,把usb接口改为nfc接口,这样绝对安全

楼主:
今天去安装调试好了,方法如下
解码器设0,对应用户1-4的内码为000,001,002,003对应房号201 202 301 302,

解码器设1,对应用户1-4的内码为004,005,006,007
对应房号是401 402 501 502

楼主:
0的设置方法:
解码器上电前,按着百位不放,通电,看到灯闪几下时,放手,此时什么都不要按,等过几秒,灯常亮,些时解码器设为0
1的设置方法:
解码器上电前,按着百位不放,通电,看到灯闪几下时,放手,此时按一下个位键,灯闪一下,等过几秒,灯常亮,此时解码器设为1

楼主:
二、分机房号的设置1、先将分机按照<房间内码速查表>设定好内码号。2、在单元门口机键盘上连续输入“##923132008”号码后,主机显示屏幕出现[-001],→如果001是你想要的编码,就输入你所需设置的分机对应内码,按“#”键确定→主机显示空号[FFFF],如显示其它4位号码,则表示之前已编过房号→如此房号不是你所需要的,输入你所需设置的的分机房号(房号为四位数,不足四位,前面加“0”,如301,则输入0301)→输完后按“#”字确认,此时主机显示屏幕出现下一位内码,如需设置其它分机房号则继续以上的操作,如结束设置按“*”键退出或等十秒后主机自动退出;3、设置时,在输入内码时想跳过房号搜寻,也可按“8”字键,将逐一递减内码号的搜寻,按“9”键,将逐一递增内码号的搜,特别注意,进入设置内码默认是从1开始的按数字键8是减,按一下内码就调成0了

网友G:
这种门禁IC卡,无论加密的还是不加密的,只要不是CPU卡,都能破解和复制,小区这种机构,也不舍得上CPU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种门禁IC卡,无论加密的还是不加密的,只要不是CPU卡,都能破解和复制,小区这种机构,也不舍得上CPU卡。 ...

我遇到过M1卡的定期改数据,复制了过些时间两张卡都凉凉。而且要用CUID卡才行.0扇区也要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M1卡的定期改数据,复制了过些时间两张卡都凉凉。而且要用CUID卡才行.0扇区也要改 ...

那种是定期回写你的0扇区来判断是不是原版IC卡,如果不能回写0扇区,那么说明是合法的IC卡,如果能回写0扇区,说明你的卡是UID卡,是复制来的,改写了0扇区你UID卡就废了。而你用CUID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做门禁的再狠点,用特殊指令回写,是能改写你CUID的0扇区的,这样你CUID卡也会废。
还有种FUID卡,0扇区只能改写一次,可以终极对付这种复制,但是复制方也只有一次机会,一次性的。
为了解决一次性的问题,还有种UFUID,可以用密码封卡,相当于自由给0扇区加锁,锁上就是FUID,解锁就是UID。所以无论那种方式,都能复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那种是定期回写你的0扇区来判断是不是原版IC卡,如果不能回写0扇区,那么说明是合法的IC卡,如果能回写0 ...

我上次遇到的门禁,它里面数据是动态的,定期会改变。无解。除非是用手机刷还能服务器同步(印象中没这种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遇到的门禁,它里面数据是动态的,定期会改变。无解。除非是用手机刷还能服务器同步(印象中没这种 ...

是不是复制后原卡失效或者复制的多张卡只能使用一个?每刷卡一次数据就变化一次,这种数据滚动系统叫滚动码防复制系统。其实这种照样可以对付,但前提是别再用原卡刷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复制后原卡失效或者复制的多张卡只能使用一个?每刷卡一次数据就变化一次,这种数据滚动系统叫滚动 ...

复制后两张卡都能用,大概一个月左右,会提示复制卡之类,两张都挂 .
应该不是每次滚码,后面换房东就没折腾啦,对了东西是联网上报的控制器上面写着,发卡要去居委办理的.

网友H:
我们小区的门禁自带复制卡和手机NFC复制功能,不需要专门的写卡器。现在用的据说是IC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小区的门禁自带复制卡和手机NFC复制功能,不需要专门的写卡器。现在用的据说是IC卡。 ...

未加密的ic卡就是这样随便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