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STM32H7禁用jtag的方法

楼主(2023-01-07):
请教一下STM32H7禁用jtag的方法,因为PB3引脚要用作SPI1通信功能,调试用SWD方式,不用jtag了,查了一些方法比如:
__HAL_RCC_AFIO_CLK_ENABLE();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 //禁用JTAG

但是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并不支持这种方式,请问应该怎么才能禁用,谢谢!

网友A:
看芯片手册,写对应寄存器不就行了?不一定要调用库方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手册,写对应寄存器不就行了?不一定要调用库方式啊

参考手册找过了,没有找到相应的寄存器,以前F103是有的

网友:
H7的直接配置PB3引脚复用SPI1功能就可以啦。

网友(2024-03-03):
我也是在找关闭JTAG方法,我用了SPI3在nss脚在PA15上面,是JTAG的JTDI脚,现在不晓得怎么关闭JTAG功能,找了以前都没看到例子啊

网友:
应该不需要特殊处理,只是复位后JTAG使用的管脚默认是JTAG功能,直接初始化成你想要的功能就行。

网友:
用cubemx生成代码不用纠结这些,直接按照你需要的功能初始化然后使用就行,不需要特殊操作。cubemx会给你处理好的,如不能用找其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