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强E5-2609的处理器,1060的显卡,请问为何启动虚拟机失败?

楼主(2023-01-07):
虚拟机版本:15。5。0

但虚拟机在挂起模式下可以看到LINUX系统的启动的信息,请问何故?

网友A:
这硬件不可能有兼容性问题。
以前正常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硬件不可能有兼容性问题。
以前正常过吗?

其它X86系统从未出现此情况,想看着这台塔式服务器双CPU可厉害,想跑个虚拟机试试,结果。。。。。谢谢回复。

网友B:
没看到出错信息
是不是系统已经开了H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出错信息
是不是系统已经开了HV?

请问出错信息在哪里看到,HV是何意思?

网友C:
你这是虚拟机的CD/DVD仍挂载了ubuntu的安装文件导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虚拟机的CD/DVD仍挂载了ubuntu的安装文件导致的吧

装系统肯定是要放了UBUNTU的安装镜像啊。。??

网友:
重装。。估计是hyperv和vmware冲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系统肯定是要放了UBUNTU的安装镜像啊。。??

没太看懂你的具体问题在哪里,ubuntu无法安装?还是安装好了之后无法启动?正常流程是先建一个虚拟机,然后cd设置加载ubuntu安装镜像,启动虚拟机,进行ubuntu的安装过程,安装好了之后,将cd设置成物理ce,重启虚拟机就可以正常运行ubuntu了。

网友:
vmware显示驱动问题?现换个1060的驱动试试 先删到没驱动的默认分辨率状态试试
实在不行换virtualbox呗

网友:
你能进虚拟的的BIOS(F2)吗?能进的话,就是虚拟机里面的安装软件问题,例如光盘ISO有错、没选择启动盘等

网友:
服务器直接上exsi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出错信息在哪里看到,HV是何意思?

你打开vmware,没有任何提示信息吗?
hv就是微软自带的虚拟机hype-v,默认不能与vmware共存。

网友:
是不是没打开虚拟机服务?

网友:
开过沙箱吗?如果开过就不能开vmware,必须要关掉沙箱才行

网友D:
检查一下BIOS和Vmware的虚拟化设置吧

话说这种洋垃圾没必要捡啊,除非对ECC内存很执着
E5-2609不知道你的是v3还是v4的
主频太低,性能实际上很废物,还不如9代的笔记本CPU
2颗也不见得能战平i7 9750H,何况现在都13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BIOS和Vmware的虚拟化设置吧

话说这种洋垃圾没必要捡啊,除非对ECC内存很执着

高手。。。楼主位显示2。4G,应该是V4?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楼主位显示2。4G,应该是V4?

我又在Intel官网查了下,2.4GHz的这个是最原始的V1版本。4核心4线程……

单颗妥妥打不过i5 2300
所以双路肯定连i7 4770都打不过
现在E5-2637 v2好像60元左右吧,应该也能1杀2……

至于E5-2609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