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脱机烧写 XYYX-DAPLINK STM32F103+内置锂电池供电+5V/3V3输出切换

楼主(2023-01-08):
最近产品现场升级需要用到脱机烧写器,看了市面上的多种脱机烧写很少有内置锂电池的,有也非常贵,最常用的也就几款芯片,几百上千买的有点不划算了,打算自己制作一款,主要固件基于开源的DAPLINK,https://github.com/Kevincoooool/KS_DAP_Wireless,硬件电路重新制作,主要具备以下功能:
1)采用上下层夹心模式,上层电路板主要负责按键以及显示,下层为DAPLINK主电路,如不使用脱机烧写可独立工作,上下层采用贴片螺柱预留一定空间放置锂电池,锂电池双面胶粘上即可,主要是合适的外壳不好找,就采用无外壳模式了。
2)硬件电路采用STM32F103CB系列单片机,主要是手上有些剩余,就用这个了,封装兼容LQFP-48(7x7)和UFQFPN-48(7x7),目前F1系列单片机价格已经下来了。
3)锂电池充电芯片采用TI的BQ21040DBVT,输出切换用到了一个TI的TPS2553DBVR功率电子开关,具有限流功能,都是手里有的芯片,国产相同封装替代的也有,需要控制成本自行替换即可。
4)输出兼容5V/3V3逻辑电平,可以通过程序控制选择输出电平,锂电池供电也可支持5V输出,内置了AP3012KTR-G1升压电路,可以在锂电池供电时提供5V输出。
5)各IO输出口添加了TVS接口防护。
6)电路图已完成初版设计,已经安排打样,先放出电路图,后续产品全部完成后全部开源,有想玩的朋友可以自己安排打样移植程序,按照开源固件移植程序即可。
20230109问题修改中:
1)USB D+需要添加上拉1.5K,STM32F103未集成内部电阻。
2、充电电路问题,电池供时会反过来给电池充电。
以上问题已修改,后续放图。

楼主:
20230109:1)USB D+添加1.5K上拉
                 2)修改充电电路
06809

网友A:
请问脱机烧录的固件是保存在哪里?外置了多大的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脱机烧录的固件是保存在哪里?外置了多大的flash?

FLASH中 8M字节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开源

网友:
带电池就是爽
我之前自己做的瑞萨脱机就是用充电宝芯片内置18650供电.

网友B:
成品购买连接在哪里,来一个,另外  内置的flash 8M  偏小了一点,是否支持 给8M 扩大一些,例如125M ,能存放更多的离线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购买连接在哪里,来一个,另外  内置的flash 8M  偏小了一点,是否支持 给8M 扩大一些,例如125M ,能 ...

还没有成品,电路板才打样,这个可以自己打样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没有成品,电路板才打样,这个可以自己打样做!

64M flash 或者128M flash 目前用的128M,转换成字节8M或者16M字节

网友C:
楼主,你这个电路设计type_c里面USB_D+是不是少了个1.5k的上拉?

楼主:
不需要,可以枚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电路设计type_c里面USB_D+是不是少了个1.5k的上拉?

感谢提醒,后续修复!后续上传更改过的原理图,还有一个充电的BUG,正在修改。

网友:
真大神!  感谢分享。

网友:
觉得电源太麻烦了,有没有直接一颗芯片搞定?包括充电

网友(2023-03-21):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8874-1-1.html
您好,最近想学习这方面,请问百度网盘的能否再分享下,谢谢啊?

网友:
楼主,弄得怎么样了,后续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