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打动态二维码需求调研

楼主(2023-01-08):
收集一下,大家对在板子上打动态二维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格式上目前大多是供应商代号+生产日期+客编+流水号,板上实物图如下:

网友:
话说如何表示自己的格式呢

---
扫了下分别是这个内容
PPPA62221R2802301800012
PPPA62209R2802440900023

网友:
给个尺寸规范允许指定位置放置吧……

网友:
请教有没有可以设置手机号码的二维码?

网友:
二维码不要暴露打板日期等任何信息,位置允许客户定义

网友A:
导入一个TXT文档.
TXT 行数与订单数一致,   TXT文件内一行就是一个二维码.
这样内容就可以客户随便了. 全是清一色666都没问题

网友:
觉得挺好玩的倒是,自己加过几次,对比度的问题扫不上

网友:
成本要小于贴纸的成本。

网友:
非常需要这个功能,如果能滚动码,或者上传excel确定每个的编号,这个将会是伟大的进步

网友:
贴心服务。
供应商信息就免了吧,位置大概范围规定一下,特殊位置要求特殊处理。

网友B:
这种动态码,自己回来 喷码机喷下就好了。

网友:
用激光不适合,目前大多数二维的还是用油墨喷码,在smt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动态码,自己回来 喷码机喷下就好了。

牛牛牛   厉害啊     批量的就好追溯了

网友:
如果能打印二维码,而且最好每一块板都不一样的连续号码,那对ISO9000的溯源很有用

网友:
需要这个功能,可以省去贴标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入一个TXT文档.
TXT 行数与订单数一致,   TXT文件内一行就是一个二维码.
这样内容就可以客户随便了. 全 ...

这种方式好。对工厂简单,不用制定复杂的定义。对客户使用灵活。

网友:
二维码是非常标准化的生产管理系统了

网友:
每块都不一样就需要打印吧,影印是不行的。

网友C:
现在PCB可以打流水编码了吗?上个月我专门问过说不可以的。

网友:
需要编码的,由客户提供上传编码序列表,可以预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PCB可以打流水编码了吗?上个月我专门问过说不可以的。

我们设备是支持的,我们现在用的基本上是字符打印机,字符打印机就可以打动态码,要系统上支持,开通这个服务!

网友:
那样 的话 溯源 会很方便 期待这个服务 如果可以的话 指定位置 最好了

网友:
我们公司在搞MES,每一块PCB上机贴片前都要在一个机器上用激光打上一个唯一流水号的二维码

网友:
这个功能太好了,上传个文件,板子二维码按照文件中的流水号打。
我们现在的板子批量都是自己贴二维码标签。

网友:
我觉得,内容要用户提供序列号才有意义。。比如做5片,客户可输入自定义的5组字符串,这个就有需求。。如果打上客编号+日期,可能对嘉立创有用,但对于用户可能没用,没有意义,客编号、生产日期、版本号,对于用户来说,是应该要保密更好!

网友:
一个喷码机没几个钱,
想怎么喷,就怎么喷
想白就白,想黑就黑

在锡膏前,全部好

外包装外壳也能喷日期码啥的。

网友:
是没多少钱, 不常用就别买了, 一天到晚堵

楼主:
1.最多支持 25位字符,二维码尺寸5X5MM应该满足需求了吧
2.二维码内容可以自定义,位置可以自定义
3.SET内流水号默认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交货100PCS,流水号就是00001-00100,但如果SET内有打叉板,暂时可能没法支持跳号,(这个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最多支持 25位字符,二维码尺寸5X5MM应该满足需求了吧
2.二维码内容可以自定义,位置可以自定义
3.SET内 ...

5x5mm的什么码能放下25个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D:
5x5mm的什么码能放下25个字符?

应该没问题的,我们到时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5x5mm的什么码能放下25个字符?

25% ECC的QR二维码内容在27字节 (7%是<=41)内都是29*29px
这么看5*5mm好像没毛病,但也难扫

网友E:
大多电路板和电子产品零部件上的二维码使用的不是QR Code而是Data Matrix,
Data Matrix可以在同面积同分辨率的情况下存储比QR Code更多的内容。
产品上印QR Code的情况主要是提供给用户扫描,而不是溯源或生产管理等用途。

Data_Matrix.pdf (583.58 KB)
GS1_DataMatrix_Guideline.pdf (3.28 MB)
Laser Marking Matrix Codes on PCBs 0512stevenson.pdf (189 KB)

编辑:
添加对比图片:
内容为:QR code vs Data Matrix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多电路板和电子产品零部件上的二维码使用的不是QR Code而是Data Matrix,
Data Matrix可以在同面积同分辨 ...

非常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F:
pcb一般要用dm码,用QR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一般要用dm码,用QR太大

好的,可以考虑统一用dm码

网友:
关键是可扫描性如何?之前在板子上丝印的15*15的码都很难识别出来。

网友G(2023-03-03):
这个功能进展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功能进展怎么样?

大概5月份左右,开发这边项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