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孔PCB样板,怎么操作能省钱?

楼主(2023-01-08):
在JLC下单这个2层板,正常不含半孔打样30元,加了半孔后,打样费直接飙升到300元。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规避半孔收费,或者有没有哪家半孔板加钱没加这么多的。

网友A:
DEMO的话,可以通过拟合工艺来满足,效果达不到正确的工艺。

量产的话,还是该花钱得花钱。

网友B:
跟审核/备注说不做半孔工艺就行了,
有的半孔上的镀铜会剥离,会回来后牙签加美工刀修一下照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审核/备注说不做半孔工艺就行了,
有的半孔上的镀铜会剥离,会回来后牙签加美工刀修一下照样用 ...

我试试再下单看看,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MO的话,可以通过拟合工艺来满足,效果达不到正确的工艺。

量产的话,还是该花钱得花钱。

量产肯定是愿意加钱的。

样板,我是不太愿意加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量产肯定是愿意加钱的。

样板,我是不太愿意加钱。

量产不用加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不用加钱吧

不加钱的话,半孔批量总价 岂不是有可能比 半孔样板的价格 还便宜了

网友:
以前在JLC也做过,这样半个孔的,
他们打电话询问,我说就普通工艺做就行。

网友D:
亲身经历,加钱 做半孔工艺,结果还是按照非半孔做的,投诉的结果就是,寄回去业务员用牙签修正一下发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身经历,加钱 做半孔工艺,结果还是按照非半孔做的,投诉的结果就是,寄回去业务员用牙签修正一下发过来 ...

当时拍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身经历,加钱 做半孔工艺,结果还是按照非半孔做的,投诉的结果就是,寄回去业务员用牙签修正一下发过来 ...

那加钱不是加了个寂寞

网友:
为了省钱,拼版后都自己来切割,仅限打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加钱不是加了个寂寞

是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前面也准备做个半孔,板子比较小怎么调整都不好搞索性后面就没做了

网友E:
我都是先全孔,,后面用斜口钳自己处理一下。

量产直接找板厂,一分钱不用加。

网友F:
需要注意板厂那里半孔分为普通半孔和包边半孔。电工通常意义说的“半孔”也就是常见到的半孔,对应板厂的包边半孔。量产时一定沟通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注意板厂那里半孔分为普通半孔和包边半孔。电工通常意义说的“半孔”也就是常见到的半孔,对应板厂的包 ...

这种属于普通半孔对吧。

貌似极少看到包边半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属于普通半孔对吧。

貌似极少看到包边半孔。

对的

网友:
孔尽量大一些,直接锣边,不做半孔工艺,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以前做一个板,也是需要半孔,和楼主的情况类似,不太愿意花近10倍的价格打几块板,后来在淘宝上找了家做成FPC软板,效果非常好

网友:
做全孔 然后 自己切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先全孔,,后面用斜口钳自己处理一下。

量产直接找板厂,一分钱不用加。 ...

这是个好方法,
刚打了几块半孔板,每块板就2~3个半孔,多花了近1KRMB
等会直接把半孔板板边加3mm,回来后自己美工刀割。看看效果

网友G:
在半孔的地方(就是孔的地方),用机械层1层画沿着孔的大小画。而不是一条直线切过去。这样就都铣掉了。他们就知道不是半孔。要不然,每次下单的时候,和业务员说,不要半孔工艺。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在半孔的地方(就是孔的地方),用机械层1层画沿着孔的大小画。而不是一条直线切过去。这样就都铣掉了。他 ...

你这样操作的话,半孔有沉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操作的话,半孔有沉铜吗?

沿着孔的位置这样铣,就没有沉铜。
但还是要注意一点嘉立创铣的精度是0.2mm,要考虑到这个误差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不用加钱吧

亲测
量产要加钱的,
下单价格 723元
审核后 1435元
翻了一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测
量产要加钱的,
下单价格 723元

我说的是其他PCB板厂,不是说JLC

楼主:
半孔内壁铜皮太容易脱落了。。搞了半个月白干了,又浪费了几百块钱

要重新做方案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半孔内壁铜皮太容易脱落了。。搞了半个月白干了,又浪费了几百块钱

要重新做方案了。

请拍照片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属于普通半孔对吧。

貌似极少看到包边半孔。

这个普通半孔效果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拍照片看一下,

6个孔,还没开始用,就已经掉了4个了。

上面那个在补焊的时候彻底分离了。
下面那个已经开始裂了

网友I:
中国玩制造的就两个省,能省就省,我见到的绝大多数情况是东西还没造出来就已经知道该怎么省钱了。很多人都不明白越省越贵免费最贵的简单道理,好多一秒钟就应该看明白的道理往往苦逼10年20年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国玩制造的就两个省,能省就省,我见到的绝大多数情况是东西还没造出来就已经知道该怎么省钱了。很多人都 ...

确实是越省钱亏越多。

以前在大厂干的时候,PCB、SMT供应商都是高价高品质厂,从来没操心过PCB和SMT品质问题。

出来后,找的都是普通品质的厂,虽然看上去价格便宜很多,但实际上,考虑进去不良品和为了保证良品率而多花的时间,完全不值得。

网友:
是的干废一块板子就全有了,所以我们批产的板子从来都不找整天以便宜开路的厂,虽然看起来有点贵但二三十年一直比较省心,省心就是省钱,不然动不动就出现售后或者板子出问题必须要养维修工这不是闹心给自己添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6个孔,还没开始用,就已经掉了4个了。

上面那个在补焊的时候彻底分离了。

这个边是V-CUT还是开槽铣出来的?
过孔焊盘上再加上几个小过孔,会不会更好,

网友:
这样的半孔工艺我觉得不该被推荐,至少是不够可靠。

网友:
很多模块,都用类似QFN/BGA混合样的焊盘,普通钢网,来实现连接了。可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