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 4下 遇到一个 idata的离谱的运算错误问题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3-01-09):
程序大概是这样的

unsigned int idata a=0;
unsigned int idata b=0;

然后一个函数里这样调用

a=dat;   (dat是串口进来的  unsigned char 型)  测试的时候dat永远都发送1
b=a*100;    这里就会出错,每次 执行这一句 得到的结果都不一致

然后离谱的事情是  把定义的idata 删除掉,  结果又正确了

或者更离谱的事是, 把 unsigned int idata b 改成 unsigned long idata b   结果也正确了

不知道是程序问题 还是 keil 的问题  还是其他啥问题,  单片机是 stc12c5a60s2

因为dat的数据发送的时候都是用1来替代的, 所以 这个*100不可能溢出,  而且  不加idata的时候 运算结果永远是正确的

网友A:
首先你确保你的dat是对的?为啥非得要从串口来?直接赋值不行吗?
纯软件仿真看一下单步执行的时候各个变量的变化,各个值是不是对的,哪里开始出错了

第二就是看你 的idata定义的变量是分配到了哪里的地址了,有没有超过实际芯片的位置,

单独运行这几句,不出错就是你其它地方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确保你的dat是对的?为啥非得要从串口来?直接赋值不行吗?
纯软件仿真看一下单步执行的时候各个变量 ...

dat 的值是对的, 因为我串口同时输出a 和b 的值  a的值永远都是1,b的值是错的 ‘

刚刚试了 直接给a赋值1  问题也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确保你的dat是对的?为啥非得要从串口来?直接赋值不行吗?
纯软件仿真看一下单步执行的时候各个变量 ...

keil  idata 默认是 128-255地址段吧,这部分没特别设置过,  而且我把大部分变量都  注释掉了   data区总占用 只剩下100字节左右了,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确保你的dat是对的?为啥非得要从串口来?直接赋值不行吗?
纯软件仿真看一下单步执行的时候各个变量 ...

卧槽 好像发现问题了, 把这个代码放到   串口中断的外面, 好像就不存在问题了,     现在怀疑是串口中断的堆栈区溢出了

网友B:
题外话,楼主不是搞FPGA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外话,楼主不是搞FPGA的吗?

  这年头 啥都得会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卧槽 好像发现问题了, 把这个代码放到   串口中断的外面, 好像就不存在问题了,     现在怀疑是串口中 ...

keil 51记得默认只有函数返回地址放在堆栈里,局部变量用的是分析法,分析各个函数的调用关系,决定哪些变量可以放到一个物理地址。

网友:
楼主打印是用printf(%d)吗?改成对应的,比如字节就用bd%,半字用d%,字用ld%,如果还是不行,直接用if认证一下结果,8位单片机用printf往往很奇怪

网友:
dat 强制转换到  int类型的试试a=  (unsigned int )dat;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 51记得默认只有函数返回地址放在堆栈里,局部变量用的是分析法,分析各个函数的调用关系,决定哪些 ...

我相当于  UART 接收的  代码里  放了一个子函数,子函数里再加入了  刚才的 赋值操作, 现在把子函数的赋值操作  拿出来 直接放在UART的接收代码里   就不会出问题了

所以大概率是  UART 中断   加上 终端内部的函数嵌套 导致的 堆栈溢出了,现在感觉很多次实验下来 都指向问题  是堆栈溢出导致的

网友:
看了标题就觉得是堆栈的问题。

51 idata xdata要注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相当于  UART 接收的  代码里  放了一个子函数,子函数里再加入了  刚才的 赋值操作, 现在把子函数的 ...

51由于自身的限制,所以它的C和现代CPU的C有很大区别,默认局部变量不是放在堆栈里的。
最好还是调试下汇编代码。

网友A:
楼主既然是中断函数里面跑的,对于51这类8位机,按照常理是尽量快速操作。那么临时变量首选通用data区域,这样操作起来cpu会少跑很多条指令,你不信看下汇编代码就知道了,以及能用byte的不要用双字节,更不要用4字节。所以为啥你非的弄个idata这些自己都搞不太懂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既然是中断函数里面跑的,对于51这类8位机,按照常理是尽量快速操作。那么临时变量首选通用data区域, ...

用idata 是因为我的这个程序里变量有点多 ,所以我把 int以上的  变量都用idata 标记了 ,这样不会造成  0-128区域 数据溢出的情况 ,结果今天碰到了堆栈溢出的问题了

网友:
莫名其妙的故障
差不多就是溢出
堆栈溢出,数字越界等等。就是这么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