钰泰充电芯片ETA6002充电红灯快闪,充不进电怎么回事?

楼主(2023-01-10):
在板子上用了钰泰充电芯片ETA6002,看中了它的电源路径管理功能,充电、供电两路智能管理,而且据说充电电流能到2A。实际使用时,将它的温敏电阻NTC脚悬空,结果是红灯以1Hz速率慢速闪烁。将NTC脚下拉到GND,红灯变成了快闪,能充一些电,但到了3.88V后就充不进了。将NTC脚用两个电阻分压,还是跟下拉到GND一个现象。有熟悉这个IC的朋友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用温度监控的话接个10K电阻到地试试,这个引脚一般接电池的NTC脚,就是三线的除电源正,负的另一根线,看官方手册接地也是可以的

网友A:
http://www.eta-semi.com/product/907.html
vin分压,这有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eta-semi.com/product/907.html
vin分压,这有规格书

下面那个电阻是NTC

网友:
用过一些, NTC直接接地.
不接电池 充电 充电灯 会闪烁.
正常充电式 充电灯常亮.
充满后 充电灯熄灭

楼主(2023-02-11):
哪位朋友有此芯片的应用, PCB布局 布线图?我想查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这个芯片七八年前用过,充电电流还可以,性能也稳定,但就是要走线,要严格按规格书要求来,要不然,不工作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七八年前用过,充电电流还可以,性能也稳定,但就是要走线,要严格按规格书要求来,要不然,不工作 ...

我能找到的规格书上只有原理图,没有推荐布局布线图,这颗芯片的资料太少了。

楼主:
官网上的PDF就是这个,太简略了,共9页,没有推荐布局布线。

网友:
应该是要接个相当于25度左右ntc的电阻的。

网友C:
这个一般是布线问题,把pcb发给fae。这个开关频率很高的,对布板有讲究

楼主(2023-03-19):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是布线问题,把pcb发给fae。这个开关频率很高的,对布板有讲究

你有FAE的联系方式吗?又画了一版。还是有点问题。